[应用方案] 使用EmBITZ开发M0516实验

楼主(2016-12-02):
Nuvoton M05x Cortex-M0核 ARM具有CMSIS和Direct-register-access两种编程方法,并给出了Keil开发的标准例程。但是。为什么非要使用Keil呢? 要不**,要么使用32k代码限制的limit版。后来我试用了emIDE、EmBITZ和Codelite三种开发环境,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后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Nutiny-EVB-M051_V3.0上测试成功LED的闪烁,也就是在EmBITZ 1.0环境中使用Nuvoton M051SeriesBSP_DirectRegisterAccess_SC_V1.01.001例程中的M051-GPIO-Demo实现了LED的闪烁。当然,startup-ARMCM0启动文件和gcc_arm.ld配置文件已经改写。压缩文件无法上传,有需要请联系本人。,

网友A:
什么神奇的东西?没听说过。。。。

网友B:
CooCox CoIDE不错,你可以选择使用,好几个版主据说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embitz是什么,官方网站发来,我去看看,第一次听说。

网友:
很不错,这三个以前只知道两个,一会儿找找看。

网友C:
EmBITZ是 emblock 的升级版本。

楼主:
没有代码限制,使用GNU编译,不存在版权问题,支持多种处理器开发是其优点。等把官方例程全部测试后发布全部文件,并打算用在多旋翼四轴飞行器飞控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代码限制,使用GNU编译,不存在版权问题,支持多种处理器开发是其优点。等把官方例程全部测试后发布全 ...

好,试试,楼主有教程没,我看人家说不能用HAL库,怎么添加库?

楼主:
在左侧项目名称上右击,弹出菜单中选择add file,系统会自动把添加的.h头文件,.c文件,.ld配置文件和.s启动文件放入虚拟文件夹,很好用

网友(2019-03-20):
仔细阅读了楼主发的贴,都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E:
不知道sw4stm32 和 truestudio是否值得好好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