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TL431和LM317做200微安的恒流源不好,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2016-12-02):
电源DC5V,麻烦大神给个电路,做一个200ua~300ua的恒流源,负载0-400欧姆。仿真一下最好,谢谢

我目前用317和431做的200ua的恒流源不稳定。

网友A:
317静态功耗就不合适做你这个恒流源

网友B:
tl431手册里面有恒流源应用,不过忘记电流能不能做到200ma 你要看一下

网友C:
建议用和泰的HT7333或者HT7533(典型功耗是6uA和2uA),能满足你使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用431 加运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这玩意电路基本是无所谓的,主要是芯片的选择。还有,您没有提指标,别人也没法建议。。。
淘宝上有人用LM399做的可调电流源(短路式),可以参考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x8w&id=541581818128
从纯技术上看,除非你用ltz1000,否则指标肯定比不过这个淘宝的。追求指标是需要花钱的,便宜货达到很好的指标是不现实的。
光是ppm温飘的那一堆电阻(dale等)就很贵了,我记得单个就要20块钱。
至于主芯片,看看digi-key上的正品ltz1000ach的报价
单个的报价:¥496.839

理论上讲,这样设计出来的稳定性可以到10ppm量级;
如果做到1ppm量级,ltz1000的费用就不那么突出了,主要的花费估计就是电阻了(<0.2ppm温飘的电阻一个大概100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431 加运放,可以参考一下

版主,这个输出是电源电压吗?

网友G:
想知道交流恒流源怎么搭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交流恒流源怎么搭

都交流了,怎么恒流?
电流有效值恒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版主,这个输出是电源电压吗?

这是个输出2.5v,电流是2.5v/R1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输出2.5v,电流是2.5v/R1

哦!明白了,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D:
客气了,欢迎积极发帖,回帖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