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NUCLEO-F031K6 的ST-LINK可以用于产品样机的仿真调试 吗 ?

楼主:
见附图一,为NUCLEO-F031K6。该Nucleo板的ST-LINK可以对板载的STM32F031烧录、仿真。

见附图二,将样机通过ST-LINK 的四条线和NUCLEO-F031K6连接。可是,无法对 样机的MCU( STM32F042 )烧录和仿真。此时,还是 只能对Nucleo板的F031烧录和仿真。

请教:
怎样做,才可以 使用 NUCLEO-F031K6 的ST-LINK 对 产品样机 进行烧录和仿真?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楼主(2016-12-04):
结贴时间到了,没人理,结贴吧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封装的太小了,没用过,你搞个那种大号的Nucleo吧,那上面有可以掰开的ST-LINk,还带SWD接口,可以仿真,我就是用的那种。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5626-1-1.html
去参加论坛的相关活动啊,有送Nucleo大板子的,你搞个大板子的144PIN封装的最给力。。。

网友B:
这种太小了,换那种大的,可以中间掰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封装的太小了,没用过,你搞个那种大号的Nucleo吧,那上面有可以掰开的ST-LINk,还带SWD接口,可 ...

谢谢大侠 !

大的也有,STM32F412 NUCLEO-144
请教:
可以 掰开吗 ?PCB中间 带线的。我也有过 掰开的想法,看过该Nucleo的PCB后,放气了这种想法。

只是觉得 小的 用着方便,所以发帖 求助 !

楼主:
还是 21ic 给力呀,感谢 各位 !

据我 最近的了解,这种小板子 只能用于 板上仿真,不能用于 板外 的应用。

网友B:
那个不掰开也可以用,掰开就是看着舒服,不掰开,有个跳线帽,嗯可以用于选择是不是作为外部的使用。

网友C:
你要确认在小板上你的SWD连线已经断开,不能在和nucleo上的031有连接,才能外接外部目标芯片。同时也要确保用nucleo供电能否提供对应电流,否则还是无法支持。目前知道的nucleo上ST Link的限制是,只支持STM32,不支持STM8,之前有网友测试过。
对于我上面的回复,你只要确认nucleo上的原理图就明了了。,板的编号是,MB1180

网友D:
这个小的仅仅适合玩,没有预留编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