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小信号筛选

楼主:
现场应用过程中信号干扰比较严重。
实际有用信号为110khz,幅度为100mv左右。
干扰信号不定时出现,频率为132khz,幅度为20v左右。
如何处理时限有用信号的筛选,干扰信号的衰减。
求救各位大神。!!!!!

网友A(2016-12-02):
既然有用信号和干扰信号频率不同且相差不算很小,带通滤波就是了。

网友B:
两个信号强度差大,在带通前加132KHz的陷波电路,效果好些。

网友C:
能否加个钳位单路,把幅值高的吸收掉。

网友B:
  钳位电路可能简单些,但是陷波可以将132KHz/20v衰减到小于100mv,而110KHz衰减不大。要综合考虑和测试。

网友D:
这个好难啊,频率埃这么近,幅值差200倍,先用模拟滤波器吧信号和干扰滤到同一数量级,在用ad然后上数字滤波器吧

网友E:
20V,请问干扰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V,请问干扰从何而来

20V为发送载波信号,mv的为接收载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难啊,频率埃这么近,幅值差200倍,先用模拟滤波器吧信号和干扰滤到同一数量级,在用ad然后上数字滤 ...

是差的有点多,问题就是怎么保证mv信号的前提下,将他们处理到一个信号数量结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位电路可能简单些,但是陷波可以将132KHz/20v衰减到小于100mv,而110KHz衰减不大。要综合考虑和测试。 ...

大神,有没有陷波电路提供一个。谢了!

网友F:
还是功能架构上改变,如半双工模式。

网友F:
或者是锁相环直接滤出有用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陷波电路提供一个。谢了!

如果仅有两种频率信号,用附件电路,再调整会更好。如何计算要罗嗦很多,在本版可以搜索到。
对波形要求高,再加一级带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陷波电路提供一个。谢了!

用带通或者双t陷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有两种频率信号,用附件电路,再调整会更好。如何计算要罗嗦很多,在本版可以搜索到。
对波形要求 ...

非常感谢,但是图看不清楚,麻烦发一个清晰点的。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图看不清楚,麻烦发一个清晰点的。
再次感谢!

132kHz和110kHz,频率相差1.2倍。20V和100mV,是46db。
这个频率差,用带通滤波,衰减60db一点问题也没有,衰减80db也不是多困难。
若是单件或者很少数量,建议你LC滤波(单个LC回路可能衰减不够大)。如果是生产量较大,考虑用运放做有源滤波(可能也需要多节)。不过,有源滤波需要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图看不清楚,麻烦发一个清晰点的。
再次感谢!

  附件电路的RC常数是按照132KHz带通计算,与一般滤波一样计算基于理想运放,实际电路都要调整。

网友B:
由于运放供电的原因,输入信号1/2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电路的RC常数是按照132KHz带通计算,与一般滤波一样计算基于理想运放,实际电路都要调整。 ...

根据您提供的电路进行了如下仿真。通过。
但是实测过程中的输入输出波形如下,通道1为输入信号,通道2为输出信号。

运放自激振荡,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幅值、频率无关。

网友B:
从波形图看,运放压摆率太小造成线性失真。
现在按照你的电路调整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