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控制问题

楼主(2016-12-02):
下面的图能否工作,当12v给后面设备供电时,通过二极管的压降来导通三极管,从而点亮LED功能,能否工作,谢谢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要不要再加点儿什么

网友C:
只能导通 不能关断。。不如直接和设备并联一路,一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即可 便宜实惠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能导通 不能关断。。不如直接和设备并联一路,一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即可 便宜实惠好用 ...

请教 怎么并联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 怎么并联啊?

要好好学学电子基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导通 不能关断。。不如直接和设备并联一路,一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即可 便宜实惠好用 ...

和设备并联一路? 怎么实现?    导通是当这个口插入设备时才会亮,不插就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好好学学电子基础啊

这样LED只能在设备端加LED ,我现在是想在前面加LED,设备是外部的插进入的设备,2个是分别独立的设备。中间网线连接,就是POE供电,12v gnd 通过网线传,下面连AP,这个灯是指示AP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再加点儿什么

在加个二极管吗?单个二极管无法导通三极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LED只能在设备端加LED ,我现在是想在前面加LED,设备是外部的插进入的设备,2个是分别独立的设备。 ...

那我误解了,我看一楼写的那句话,以为有12V供电的时候灯亮,没有就灭。。。
如果是外插的话就按照楼上各位前辈的意见加电阻

楼主:
请教下单个二极管能否够呢,因为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刚好是二极管的压降,线路最大电流700ma,电流大了,二极管的压降会不会变小,导致三极管无法导通,谢谢

网友E:
器件没有那么理想,二极管正向压降,小电流时才0.5V,大电流可以超过1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好好学学电子基础啊

额 基础就是如果把12V看做可断开控制部分,那一般都是这样并联做电源指示。他的这种做法让我以为他是可以独立控制设备是否工作,工作时通过线上电流来确认打开指示灯。想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额 基础就是如果把12V看做可断开控制部分,那一般都是这样并联做电源指示。他的这种做法让我以为他是可以 ...

和我一样 也是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