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了

楼主(2016-12-02):
新手,看了一遍ti的技术手册感觉什么也没记住,没学会什么啊,求指教一下,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一遍?啊  才一遍?

网友A:
如果你有针对性的去看某个外设      那一边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找的

网友A:
刚开始    慢慢来  别着急
多看看   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    慢慢来  别着急
多看看   研究研究

谢谢,还得再看了

网友B:
别对着看。。学会遇到问题了去查

网友C:
看一遍,拿实例一遍测试一边看啊

网友D:
多看几遍,好好学

网友A:
楼上各位的建议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对着看。。学会遇到问题了去查

谢谢,菜鸟看到的问题也比较浅显啊,不是那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遍,拿实例一遍测试一边看啊

我现在还没有开发版呢。只能先看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看几遍,好好学

thanks

网友E:
楼主是准备学习什么?

网友E:
弄个开发板跟着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菜鸟看到的问题也比较浅显啊,不是那么深!

深层的东西是看不出来的,要实际做项目才能感觉到~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知道如何下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