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电流差模5KA过不了是为什么

楼主(2016-12-02):
我采用的是两个压敏电阻(20D820k)并联,接一个5KA放电管接地,中间一个电感9UH,后面再是一个5KP64CA的TVS,为什么老是把我的机器打死?

网友A:
有原图吗。最好有接地部分的。分析起来方便。

网友B:
5KP 的TVS都用上了,有钱人。5KP64CA残压103V,你们后面芯片耐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5KP 的TVS都用上了,有钱人。5KP64CA残压103V,你们后面芯片耐压是多少?

耐压是80V的,我现在用了两个220UH的电感串在正负极线路上4KA能过,5KA还没有试,我打的是8/20的组合波实际的残压在80-90之间,但是震荡的时间过长导致我的芯片复位了。

楼主:
C:\Users\xinyanpdl\Desktop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B:
是测试差模4KA,后面的芯片会复位是吧?要先确定是给芯片供电的LDO复位还是还芯片复位!复位芯片是MCU吗?工作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