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固定

楼主(2016-12-02):
I2C中eeprom由于PLL固定的引导问题

网友A:
我理解的是,PLL应当设置为旁道模式

网友A:
第29页, 2.5.2.5.1 I2C主模式, sprs691b.pdf

楼主:
这是不是意味着“BYPASS”始终应当选择为用于“PLLOUT”,而不是CORECLK

楼主:
第122页, 7.5 主PLL和PLL控制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确实需要。

网友C:
有没有一些不要使用BYPASS时钟的替代方法呢

网友D:
PLL固定的引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eprom有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