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M(调幅)接收电路有一点疑惑

楼主(2016-12-02):
天线后面的滤波器作用是从天线接收信号中把576kHz的信号分离出来吧,但这个576kHz的信号调制了300Hz-3kHz的声音信号,这个声音信号为什么没有被滤波器过滤掉?

楼主:
虽然声音信号被滤掉后,此电路毫无意义,但是这个地方想不通,或许对信号特性和滤波器作用没弄明白

网友A:
理解反了,
是“通过”576,不是滤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声音信号被滤掉后,此电路毫无意义,但是这个地方想不通,或许对信号特性和滤波器作用没弄明白 ...

“或许对信号特性和滤波器作用没弄明白”
是的,你对调幅信号特性(主要是频谱)没弄明白。

网友C:
调制信号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基于载波的幅值(调幅)、频率(调频)、相位(调相)等参量的变化来表达基带信号,楼主还没有理解什么是调制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制信号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基于载波的幅值(调幅)、频率(调频)、相位(调相)等参量的变化来表达基 ...

看了wiki上,数学很神奇,低频声音信号(假设是a)经过高频载波信号(假设是b)调制后变成乘积ab,这个乘积经过三角化简居然变成三个频率成分:载波频率和载波相邻的左右两个频率成分,低频成分消失了,调幅变成了“调频”

网友D:
什么是调幅波,搞清楚再说,再来谈滤波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wiki上,数学很神奇,低频声音信号(假设是a)经过高频载波信号(假设是b)调制后变成乘积ab,这个乘 ...

积,,,化合差?

网友F:
楼主再仔细理解一下“调制”

网友G:
  给电容  充电的过程来体现了,   高频率的平均下去了, 载波成为了, 电压波动/幅

   找个 收音机 电路看看

网友H:
调制与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