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程序中的dscr文件里面有很多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12-02):
68013程序中的dscr文件里面有很多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你是说dscr.a51文件?

网友B:
里面是各类描述符,像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等等

网友C:
在枚举阶段发送给主机使它能识别你的设备是什么设备。

网友C:
楼上说的挺对的,在接口描述符中要设置EP的个数,接口描述符后的是端点描述符

网友D:
要设置端点的类型:中断、BULK、同步等,如ET_INT、ET_BU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