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中点化线的实现

楼主(2016-12-03):
一个屏幕,上面依次地显示一些点,怎样将这些点按照他们的趋势把他们用曲线连接起来?
目前遇到一个瓶颈问题,
怎样实现点的曲线连接和预判?
求教。

网友A:
连接线不就是打点吗?

网友A:
预判可以通过卡尔曼滤波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不就是打点吗?

谢谢回复。连接线确实就是打点,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这个点应该打在哪里,这个曲线应该怎样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连接线确实就是打点,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这个点应该打在哪里,这个曲线应该怎样计算 ...

拟合出曲线函数,然后计算点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