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发电机不能起动的原因

楼主(2016-12-03):
1、检查蓄电池电压是否达到额定电压DC24V或48V(视不同电压等级而定)。
因发电机平时处于自动状态时其电子控制模块ECM对整个机组状态的监视与EMCP控制面板之间的联络都是要靠蓄电池供电维持。当外部的蓄电池充电器出现故障时,蓄电池电量得不到补充引起电压下降。此时必须对蓄电池充电处理。充电的时间视蓄电池的放电情况及充电器的额定电流而定。情况紧急时,一般建议更换蓄电池。
需特别注意的是卡特发电机所使用的都是非完全密封式铅酸蓄电池,如平时维护不当使蓄电池内部水、酸成分的损失没得到及时补充,易使蓄电池容量下降减少使用寿命。铅酸蓄电池的化学反应原理如下:
PbO2+2H2SO4+Pb 2PbSO4+2H2O
副反应    H2O   充电   1/2O2 +2H++2e-
从上反应式可看出,充电过程中存在水分解反应,析出氧气和氢气逸出。

这是其需经常加酸加水维护的重要原因。
蓄电池使用时间较长后,至蓄电池容量下降严重时,即使达到额定电压也无法起动。此时必须更换蓄电池。
2、检查蓄电池接线柱与连接电缆线是否接触不良。
蓄电池电解液在平时保养时如补充过多,易溢出蓄电池表面腐蚀接线柱增大了接触电阻使电缆线接不良。此种情况可用砂纸打磨接线柱与电缆接头的腐蚀层后重新紧固螺丝充分接触即可。
3、是否起动马达的正负极电缆线接线不牢在发电机运行时产生震动使接线松驰造成接触不良。
起动马达故障的机率较少,但也不能排除,判断起动马达的动作情况可在起动发动机的瞬间用手摸起动马达的外壳,如起动马达无动静且外壳冰冷,说明马达未动作。或是起动马达严重发烫,有股刺激的焦味,则马达线圈已烧毁。修复马达需较长时间建议直接更换。
4、燃油系统中进有空气引起。
这是较常遇到的故障,通常是在更换燃油过滤器滤芯时处理不当(如更换燃油过滤器滤芯后未进行排气工作)引起空气进入。空气随燃油进入管道后,使管道内的燃油含量减少,压力降低,不足使喷油器打开喷嘴达到10297Kpa以上的高压喷油雾化导致发动机无法起动。此时需进行排气处理(卡特彼勒柴油发电机需用手压泵进行排气工作),待燃油输送泵进油压力达到345Kpa以上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