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全速运行

楼主(2016-12-03):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FE000 : no 'read' permission
刚才使用keil mdk调试程序,总是提示上面的错误,而且也不能全速运行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吗?

楼主:
前一段调试这个程序还是正常的

网友B:
低级的错误

网友C:
将模拟仿真改为使用仿真器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D:
对啊,你是不是不注意点错了

网友C:
选了"Use Simulator"了把,哈哈

楼主:
晕,还真是。。。

网友E:
只有仿真器,哪有模拟仿真器 use simulator

网友F:
硬件链接存在问题。

网友F:
你重新复位硬件试试。

网友G:
没有读取信号,还是连接有问题。

网友G:
楼主最好能够看看驱动是不是兼容。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程序是不是用到了EA=1

网友:
这个是msp430的错误吗?

网友:
keil跟芯片的链接正常吗?

网友:
这个应该跟**没有关系的。

网友H:
硬件方面会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
这个仿真器的连接有问题

网友:
keil仿真arm的芯片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