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不了写入数据时时序图那里

楼主(2016-12-03):
at24c256驱动谁写过?官方datasheet里面

楼主:
感觉两个时序图有冲突,还是我的理解有误,求指导,还是里面延时怎么弄?

网友A:
图1 的 DATA CHANGE 画得小了吗?

网友B:
这只是示意图, 没有直接时间对应关系

网友C:
电平状态是一样的, 我看没冲突.

网友D:
觉得没冲突。第一个图可以不看

网友E:
这个eeprom都是iic的。

网友E:
可以使用模拟iic。

网友F:
iic的驱动吗?

网友F:
使用模拟io写一个iic。

网友G:
你是说的哪个时序图?

网友G:
eeprom就是iic读写而已。

网友:
犯了低级错误……

什么错误,楼主分享一下 啊

网友E:
IIC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E:
EEPROM这个网上很多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