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疑问

楼主:
各位大师,今天在线路调试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一个电源DC-DC芯片,输入是5V,然后会出现,上电后,电源输出应为3.3V,但输出为1V,可调电源输出显示为0A电流,短路3.3V输出电容1秒,3.3V出现,可调电源电流出现10MA(正常),原因为:官方的输出滤波电容为:22UF,我用了好几个坦电容并联(4个100UF),取下4个电容,换上2个10UF电容,电源启动正常。疑问:难道真是滤波电容导致的吗?怎么去理解?解释不通啊。

还有一种问题,不知道各位大师也是否遇到(其他方面的),有些MUC,在我们正常上电的时候,能启动,但是我们做反复的上电时,有不能启动现象,您们是如果去找这种问题的呢(带有放电电路)?

DC

DC

网友A(2016-12-03):
开关电源有个参数叫启动电容容值

网友B:
EN接到VIN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有个参数叫启动电容容值

您好,能说详细一些吗?电容大一些,滤波效果不是更好吗?那如果目前只是22UF的话,我该怎么去弄呢?

网友B:
测试下AGND和PGND的电压看看,理论上应该是0V。有较大电压可能是跨接电阻断了或者取得太大。另外可以测试一下LX端的波形,看看是否异常。

楼主(点评):
直接到地的

网友C:
(1)AG PG有没有连到一块
(2) EN有没有接到高电平
(3)焊接有没有短路虚焊
  (4)部分元件有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说详细一些吗?电容大一些,滤波效果不是更好吗?那如果目前只是22UF的话,我该怎么去弄呢? ...

电容太大了,对于电源来说,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

网友E(点评):
赞,应该是这个问题,看看手册上应该有讲到

网友F:
不止开关电源,有的精密电压源也有这个问题,比如REF05,输出端电容大了,有时就起不来。

网友G: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钽电容ESR太低,很多开关电源都会不适应的,换成同容量的电解可能会没事。

网友H:
通常都有基准取样!…电容大、一定时间内建立不起电压、那当然没有输出了…

网友I:
花钱办坏事的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花钱办坏事的典型

网友J:
官方的输出滤波电容为:22UF,我用了好几个坦电容并联(4个100UF),取下4个电容,换上2个10UF电容,电源启动正常。

4个100uF电容并联是400uF,不是25uF,电容和电阻是反过来的呀

楼主(点评):
您好,我的意思,是滤波电容不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K:
软起没起来

网友L(2017-01-20):
反复上电可能是因为间隔时间过短,板子电容没有放电完全,而mcu的reset管脚复位时间过短或者根本就没有低电平,是的mcu未正常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