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运行问题

楼主(2016-12-03):
(无正文)

网友A:
1,程序开始运行,将flag标志置1,使PWM正常输出
2,通过CCS对地址0x80000,一执行写入操作,会导致PWM输出消失,但PWM中断执行正常

网友B:
1,程序开始运行,将flag标志置1,使PWM正常输出
2,使用万用表表笔(未连接万用表,只是一根悬空长导线),碰触176PGF封装的2812的第110脚T1CTRIP_PDPINTA。也导致PWM输出消失,但PWM中断执行正常

网友C:
程序中加入XINF 对片外区域ZONE2初始化
                  1,程序开始运行,将flag标志置1,使PWM正常输出
                  2,通过CCS对地址0x80000,一执行写入操作,依然会导致PWM输出停止,但PWM中断执行正常
                  3,通过在程序中加入对地址0x80000的数据写入语句,也会导致PWM输出停止

楼主:
试求能用按键控制PWM频率占空比变化的例子程序。

网友D:
你的PWM地通过什么输出的?

网友D:
如果是定时器输出PWM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程序开始运行,将flag标志置1,使PWM正常输出
2,通过CCS对地址0x80000,一执行写入操作,会导致PWM输出 ...

你的标志位延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程序开始运行,将flag标志置1,使PWM正常输出
2,通过CCS对地址0x80000,一执行写入操作,会导致PWM输出 ...

程序都不能执行了,肯定pwm有错误。

网友E:
那就一步步的排除,从中断程序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