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灯

楼主(2016-12-03):
怎样写一个花样流水灯程序,8位发光二极管的/*
间隔300ms先奇数亮再偶数亮,
循环三次;一个灯上下循环三次;
两个分别从两边往中间流动三次;
再从中间往两边流动三次;8个全部闪烁3次;
关闭发光管,程序停止。
*/
/*********************************************************/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delay(200);大约延时200ms.
{                     //delay(500);大约延时500ms.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a,i,j;
   for(j=0;j<3;j++)       //寄偶交替
   {
             P1=0x55;      //点亮小灯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P1=0xaa;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
   for(j=0;j<3;j++)   //流水灯
   {
         a=0xfe;
         for(i=0;i<8;i++)
             {
               P1=a;      //点亮小灯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a=_crol_(a,1);
             }
   }
   P1=0xff;
   for(j=0;j<3;j++)      //从两边往中间流
   {
             P1=0x7e;      //点亮小灯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P1=0xbd;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P1=0xdb;      //点亮小灯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P1=0xe7;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
   P1=0xff;
   for(j=0;j<3;j++)   //从中间往两边流
   {
             P1=0xe7;      //点亮小灯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P1=0xdb;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P1=0xbd;      //点亮小灯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P1=0x7e;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
   P1=0xff;
   for(j=0;j<6;j++)   //全部闪烁
   {
             P1=~P1;      //点亮小灯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
   P1=0xff;
   while(1);
}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楼主的备注做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B:
可以查表,什么花样都行,一般不会比程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楼主的备注做的真好;学习了;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表,什么花样都行,一般不会比程序大

研究好深刻啊,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