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扩频通讯疑问。扩频通讯是否是频谱调制。

楼主(2016-12-03):
    如题,如果扩频通讯是频谱调制,是不是利用频谱分析,就能分析并解密通讯内容呢?

楼主(2017-05-21):
有没有牛人讲解一下啊。

网友A:
不是频谱调制,此外频谱调制这个说法我也是第一次在你这里看到。所谓的扩频通信,是将原始1,0比特分别映射成两个chip长度为N(2的m次方减1)的两个正交的伪随机码(PN码).那么这样,你的信息速率相对于原来就提高了N倍,所以,信号的带宽也就扩展了N倍(前后采用相同的调制的基础上)。以BPSK调制为例,两个正交码的频谱特性在带宽内也是类似白噪声的,仅仅通过频谱分析,并不能解密通信内容。
此外,就算你解调出来了0,1比特,如果这些比特是加密,编码过的,那有这些比特也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