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如何初始化定时器

楼主(2016-12-03):
F5438 TB0.6外部脉冲计数,应如何初始化定时器

楼主:
现在做一个开发板,TB0.6上连接一个传感器,该传感器输出方波,主要是想在固定时间(20ms)读取一下方波的个数。不需要捕获中断

楼主: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init_TimerB(void)
{
  P4DIR &= ~BIT6;
  P4SEL |= BIT6;

  TB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B0CCR0 = 655;                         // 50Hz
  TB0CTL = TBSSEL_1 + MC_1 + TBCLR;        // ACLK, upmode, 32768Hz
  TB0CCTL6 = CM_1 + CCIS_1 + CAP + SCS;
}
应如何读取方波个数,求指点,谢谢!

网友A:
那可以设置成捕获中断的吗?设置下降沿外部中断,然后在中断函数+1,就可以知道20ms里面有多少个方波了

网友B:
你的计数模式是什么

网友B:
外部计数应该是定时器中断吧

网友:
你是说的测量脉冲长短吗?

网友:
TB0.6有这个IO吗?

网友C:
不用中断的话,可以连续读取20ms该引脚的电平数据,对变化次数计数

楼主:
该定时器的TB0CCR6寄存器就是用来计数的吧

网友D:
捕获模式和比较模式都会用到,具体看手册吧

楼主:
恩,我现在读方波个数就是读TB0CCR6的值,但是出来的结果明显不对

网友E:
不清楚你是怎么用的。
这个TB0CCR6在捕获模式下,是用来存储TAR数值的,不是计数

网友F:
把T1做计数器,把产生的脉冲直接连到

网友F:
正常就是配置成外部脉冲计数器

网友G:
脉冲计数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网友G:
定时器捕获模式可以采集脉冲宽度。

网友H:
做脉冲计数器的?主要是用到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

网友I:
是不是得用捕获模式呢

网友J:
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