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会儿就读取的数值就不对了

楼主(2016-12-03):
为什么我的读取NTC温度传感器刚开始的时候温度(实际上是电压值)但是过会儿就读取的数值就不对了

楼主:
电压值就只有零点几伏了

楼主:
但是我重新焊接以后又恢复正常!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反复都是这样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急死了...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可能存在电源不稳定,波动信号。

网友B:
模拟数据应该存在误差。

网友B:
可以使用18B20这个数字传感器。

网友C:
先排除是不是上面代码问题   硬件问题可能性小些

网友D:
这个还是说不好

网友E:
建议楼主用温度二极管吧 ,这要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F:
考虑下你的温度传感器重新选型吧

网友G:
个人认为芯片为了使自身工作在最佳的状态,里面应该内嵌的散热装置

网友H:
传感器资深出问题了,,看下是否发热的

网友I:
这个看来是作为感应单元的传感器的探头出问题了

网友J:
可能出现了干扰了。

网友J:
在程序中做个数字滤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