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在PSOC5上移植linux系统

楼主(2016-12-03):
首先建立宿主机的开发环境,我安了个双系统,
linux安装到E盘,为什么我在进入linux操作系统后,不能将F盘的文件复制到E盘

网友A:
楼主如果移植好了 过来分享下心得。

网友B:
要PSOC5上移植linux不太现实,要移值的话首先MCU在有MMU,否则是无法移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PSOC5上移植linux不太现实,要移值的话首先MCU在有MMU,否则是无法移植的

哎哟 大神 说的有道理

楼主:
也就是文件系统里,而相反方向的复制是可以的

网友C:
你的目的是?

楼主:
复制F盘里的linux内核源码的压缩文件,放到根目录下。然后进入终端命令模式对linux内核源码进行解压,来建立目标板PSOC5的linux内核镜像。

楼主:
那必须的,支部支持Linux的关键要看是PSOC5的内核为ARM的。

网友D:
移植的过程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网友E:
有结果了告诉一声,我知道可以移植UCOS!

网友F:
PSOC的arm是mcu的核不是应用处理器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