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VC IAR

楼主(2016-12-03):
有用GD32F105VC IC使用IAR开环境的吗?我测试发现官方提供的IAR支持包只支持128K,大于128K无法仿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各位有没有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现官方提供的IAR支持包只支持128K,大于128K无法仿真,是不是没有**呢?还是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B:
不是吧,IAR没有用过

网友C:
用Keil就可以了啊

网友D:
请问兄台官方支持包哪里下载的?我也是用IAR多年,KEIL实在不习惯,工程稍微复杂一点的时候,建立分级目录都不支持,恼火。
我也提了这个IAR开发支持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0876-1-1.html

楼主(2017-03-14):
最后问了GD技术,直用选用ST的就行了,不用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