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3] 树莓派从浅入深——24小时迅雷下载器(宅男神器!!)

楼主(2016-12-03):
今天给广大宅男们带来好福利,将树莓派打造成24小时的迅雷下载器。

先创建一个文件夹XunLei,通过samba把迅雷固件Xware1.0.31_armel_v5te_glibc.zip“"放到文件夹并解压

  1. sudo mkdir XunLei
  2. unzip Xware1.0.31_armel_v5te_glibc.zip
得到以下几个文件
  1. EmbedThunderManager  portal ETMDaemon vod_httpserver

先插上U盘或者移动硬盘,执行portal,得到以下信息
pi@raspberrypi:~/work/XunLei$ sudo ./portal
initing...
try stopping xunlei service first...
killall: ETMDaemon: no process killed
killall: EmbedThunderManager: no process killed
killall: vod_httpserver: no process killed
setting xunlei runtime env...
port: 9000 is usable.

YOUR CONTROL PORT IS: 9000

starting xunlei service...
etm path: /home/pi/work/XunLei
execv: /home/pi/work/XunLei/lib/ETMDaemon.

getting xunlei service info...
Connecting to 127.0.0.1:9000 (127.0.0.1:9000)
the active key is not valid.

try again...(has tried 1 time(s)).
getting xunlei service info...
Connecting to 127.0.0.1:9000 (127.0.0.1:9000)

THE ACTIVE CODE IS: ******(被我屏蔽了)

go to http://yuancheng.xunlei.com, bind y**ice with the active code.
finished.
如果出现以上信息,那么恭喜你!!迅雷固件在树莓派里已经可以使用了,那么如何开始疯狂的下载呢。打开迅雷远程下载网页,大家自行注册账号。
记下上面的THE ACTIVE CODE IS: ******
登录进去后,看到如下界面,点击添加
在激活码处填入THE ACTIVE CODE IS: ******
哈哈!!!绑定成功了,可以看到显示下载器正常在线,这个下载器就是我们的树莓派。
看到这个界面,方面宅男们肯定相当熟悉了,下载来几个美剧试试。

我们的24小时迅雷下载机就是这么简单就搭建成功啦!!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片片下载放到哪里去呢?
在我们前面执行portal命令前,需要插入U盘或者移动硬盘,程序会找到它们,并且在该目录下创建迅雷的下载目录
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的media的U盘目录,可以看到新创建的TDDOWNLOAD目录
进入该目录,可以看到刚才下载的美剧文件

到此,教程结束啦,欢迎大家尝试下,有问题跟帖咨询。
最后,分享下本人的”作案“工具

网友A:
好! 宅男必备!

网友B:
这个树莓派不加散热片吗?不会过热吗?

网友C:
宅男是个高富帅,屌丝都用几十块的国产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树莓派不加散热片吗?不会过热吗?

也不会, 连续跑了三天,手摸上去还是能接受的范围,大概50度左右。当然也可以买个散热片自己DIY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宅男是个高富帅,屌丝都用几十块的国产派

哈哈,我的树莓派购于二手闲鱼,加上电源外壳只要150,物廉价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树莓派购于二手闲鱼,加上电源外壳只要150,物廉价美。

54块的全志h3机顶盒。。。用的友善之臂的nanopi镜像,,usb拖了个易驱线,80g id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4块的全志h3机顶盒。。。用的友善之臂的nanopi镜像,,usb拖了个易驱线,80g ide ...

都是高手级别的

楼主:
哈哈,快点学起来,祝早日练成麒麟臂。

网友E:
这个帅哦~~~

楼主:
来来,学起,一起练麒麟臂。

网友F:
听起来很好吃,麒麟臂哈哈哈~

网友G(2017-03-27):
引用 网友C:
54块的全志h3机顶盒。。。用的友善之臂的nanopi镜像,,usb拖了个易驱线,80g ide ...

这个牛阿。

怎么看机顶盒是不是h3?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我看到网上其他的教程都提到移动硬盘接入树莓派前需要先格式化为ext4格式,有这必要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我看到网上其他的教程都提到移动硬盘接入树莓派前需要先格式化为ext4格式,有这必要性吗? ...

因为有些linux版本只支持ext3/ext4,不支持NTFS,要使用的话,需要装其他包。
必要性的话,不是必要的。

网友I(2017-10-23):
您好,树莓派平时发热怎么样?不需要散热片和散热风扇吗?
芯片会不会有发热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树莓派平时发热怎么样?不需要散热片和散热风扇吗?
芯片会不会有发热烫手? ...

就五六十度吧,加了散热片,风扇就不需要了

网友J(2017-12-12):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树莓派购于二手闲鱼,加上电源外壳只要150,物廉价美。

居然这么便宜?

楼主:
是啊,最近想再入手一块,发现涨价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啊,最近想再入手一块,发现涨价了

我上次入手外壳+卡+板+书要160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啊,最近想再入手一块,发现涨价了

那你手上的什么时候再作为三手的板出手?记得出手给我哈

网友K(2018-03-04):
请问固件哪里下载

网友L(2018-12-20):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但是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但是用不到

没事,当作好玩的事情就行

网友M(2020-12-22):
都会玩啊

网友N(2021-10-04):
还没有树梅派,先赞个

网友O(2022-01-27):
现在很多的路由器都有这个功能,可以挂在路由上下载。

网友O(2022-05-31):
之前有一个树莓派的开源路由器,上面可以挂载硬盘的。

网友O(2022-12-29):
可以把硬盘挂到路由器上的吗?直接下载到硬盘里面。

网友P:
下载个uget,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