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32位 VS 1T,STM32F407 VS STC15F

楼主(2016-12-0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y;
uchar i, j;
for(y=0;y<z;y++)
{
i = 132;
j = 128;
do
{
while (--j);
} while (--i);
}

两款单片机全速运行测试了,猜猜结果几比几?

网友A:
估计要100比1吧

网友B:
自行车和摩托车。

网友C:
8位与32位无法比,而且与编译器也有关系,建议增加与4位单片机及I7 CPU 的比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100比1吧

跑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