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PI芯片S25FL256S的擦除

楼主(2016-12-04):
最近在做spi芯片的烧录工作,这个S25FL256S芯片有谁用过吗?我自己写了个操作代码,可以读和写,但是擦除却失败,一般来说芯片的写保护,对于program和erase是一样的,没理由可以写,却不能擦除啊,我写的又不是OTP寄存器。用逻分仪抓过波形,输出的SI是正确的,对sector的擦除也不可能是地址问题,因为用的就0x0000 0000,毫无疑问的首地址?有大神给点启发?

网友A:
指令送错了?

楼主:
指令肯定没错,来自datasheet

楼主:
也不是时间问题,首先我试过等待时间足够长,其次读出过寄存器状态,显示Erase完成

楼主:
现在擦除演变成整个sector写成0了。。。。

网友B:
最好用3字节地址模式,时序要求宽一些。擦除前先读SR1,确认为0。然后发WREN命令,再发擦除命令。最后延时足够时间或不停读SR1直到为0确认擦除成功。

网友C:
试一下全片擦除呢。还有时间等得足够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3字节地址模式,时序要求宽一些。擦除前先读SR1,确认为0。然后发WREN命令,再发擦除命令。最后延时 ...

写完ERASE命令后,我立刻读了SR1,读到是03,这个是正确的,然后无延时立刻再读一个就变成00了,觉的是芯片吃到了erase命令,但是芯片解码失败没有执行。我换别的型号芯片是可以擦除的,有没有可能是芯片问题, 因为芯片是BGA的封装,我直接在锡球上焊线出来,温度高对芯片内部有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全片擦除呢。还有时间等得足够长么?

时间是足够长的,6分钟32M的总是可以的吧

网友D(2017-07-29):
最后发现问题了吗

网友E:
问题解决没有?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