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485芯片一般用哪个型号?

楼主(2016-12-04):
大家电路设计产品中485芯片普遍用哪个型号最好?

网友A:
MAX485.

经久不衰的!

网友B:
max485,但是要注意,选择好厂家的,这个芯片的国产假货比较多

网友C:
我现在一般会用TI或者ADI的隔离芯片,省去了好多外部电路,性价比也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一般会用TI或者ADI的隔离芯片,省去了好多外部电路,性价比也是不错的。 ...

可以推荐一两个型号吗?我查查资料

网友E:
请问一下 MAX485分极性和无极性的吗?

网友F:
常见的有SP485/SP3485/SP491/MAX485/SN65176等

网友G:
max485啊,这个很常用的。
而且max485相对来说还很便宜,我们的板子上都用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常见的有SP485/SP3485/SP491/MAX485/SN65176等

看 你具体的需要吧都可以的

网友I:
看你支持的节点数了,芯片不同,支持的节点数也是不同的

网友J:
可以讲讲,一般485芯片支持的节点数吗?从来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讲讲,一般485芯片支持的节点数吗?从来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max485支持32个节点数,SN75LB184支持64个节点,max487支持128个节点

网友L(2017-02-09):
MAX485ESA   SP485E    ST485     ADM485E    SN75176    SN75ALS176    SN65HVD485E
这几款都现在都完美实现了国产替代
MX485E  质量和性能更好  价格也更有优势
可以找我聊聊   免费提供测试邮箱 2850206856@qq.com

网友(2018-04-13):
无锡铭芯微485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