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OC 源代码共享

楼主(2016-12-04):
st有个评估板, 用的是ST-3210B 和  MB459B
我玩过这个板子。

楼主:
上面的代码可以完美的跑起来
这两个板子照片如下:光盘资料如下:里面包含了2个板子的原理图 和一些说明 还有电机型号 和电机规格书
stm32光盘.rar (10.9 MB, 下载次数: 594) ST评估板的原理图非常复杂,包含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为此 我给3210b没用的东西都删掉了,精简了一个板

楼主:
照片如下

楼主:
另一张照片

网友A:
这个是官方的测试版吗?

请问 FOC和PWM一样吗?

网友A:
STM32有没有图形化的 配置FOC功能的编程工具呢?

存在不存在驱动烧坏的可能性?

网友B:
FOC是不是有专门的芯片?

可以输入 PWM与方向

然后直接输出接口就刻意驱动电机了?

网友C:
FOC是什么外设呢,这个比较孤陋寡闻了,求普及知识。

网友A:
资料不是已经发了啊!

网友D:
FOC(field-oriented control)为磁场导向控制,又称为矢量控制(vector control),是一种利用变频器(VFD)控制三相交流马达的技术,利用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输出电压的大小及角度,来控制马达的输出。其特性是可以个别控制马达的的磁场及转矩,类似他激式直流马达的特性。由于处理时会将三相输出电流及电压以矢量来表示,因此称为矢量控制。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K. Hasse及西门子公司的F. Blaschke分别在1968年及1970年代初期提出矢量控制的概念。Hasse提出的是间接矢量控制,Blaschke提出的是直接矢量控制。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维尔纳·莱昂哈德(Leonhard further)进一步开发磁场导向控制的控术,因此交流马达驱动器开始有机会取代直流马达驱动器。

当时微处理器尚未商品化,但已经出现泛用的交流马达驱动器。当时相较于直流马达驱动器,交流马达驱动器的成本高、架构复杂,而且不易维护。而当时的矢量控制需要许多传感器及放大器等元件,因此无法将矢量控制应用在交流马达驱动器中。

派克变换一直被用在同步马达及感应马达的分析及研究,是了解磁场导向控制最需要知道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在1929年的论文中提出的。派克变换被列为二十世纪发表电力电子相关论文中,第二重要的论文。派克变换的重要性是可以将马达有关的微分方程,由变系数微分方程变成“时不变”系数的微分方程。

矢量控制可以适用在交流感应马达及直流无刷马达,早期开发的目的为了高性能的马达应用,可以在整个频率范围内运转、马达零速时可以输出额定转矩、且可以快速的加减速。不过相较于直流马达,矢量控制可配合交流马达使用,马达体积小,成本及能耗都较低,因此开始受到产业界的关注。矢量控制除了用在高性能的马达应用场合外,也已用在一些家电中。

网友E(2017-02-28):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代码可以完美的跑起来
这两个板子照片如下:光盘资料如下:里面包含了2个板子的原理图 和一些说明 还 ...

你好,资料不能下载了,能更新下吗,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代码可以完美的跑起来
这两个板子照片如下:光盘资料如下:里面包含了2个板子的原理图 和一些说明 还 ...

谢谢

网友G:
不是有集成的了?

这个好用吗?

网友H(2019-03-30):
还有资料吗 LZ 看不见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