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运动控制卡

楼主(2016-12-04):
1.供电:12V直流
2. DspMotor里是dsp步进驱动源码。环境 ccs3.3
3.FpgaMotorControl是fpga光栅尺采集源码。环境 ISE10.1

楼主:
为什么使用360浏览器 都不能上传附件了?

楼主:
希望 搞运动控制的 同行一起探讨!

多交流。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照片如下

楼主:
资料 如下!

非常有代表性1

楼主:
变量名称        地址        备注
DSP读取CPLD的数据。
光栅尺QEP1        0x200001        16位有效数据
光栅尺QEP2        0x200002        16位有效数据
光栅尺QEP3        0x200003        16位有效数据
光栅尺QEP4        0x200004        16位有效数据
光圈编码器QEP5        0x200005        16位有效数据
光圈编码器QEP6        0x200006        16位有效数据
镜头编码器QEP7        0x200007        16位有效数据
镜头编码器QEP8        0x200008        16位有效数据
备用QEP9        0x200009        16位有效数据
备用QEP10        0x20000A        16位有效数据
备用QEP11        0x20000B        16位有效数据
备用QEP12        0x20000C        16位有效数据
位置传感器        0x20000D        6位有效数据(低6位)

DSP写入CPLD的数据
QEP计数清零        0x2000C1        注释见表1
14个led灯        0x2000C2        低14位有效

楼主:
1、        开关量说明(高有效)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QEP7计数清零        QEP6计数清零        QEP5计数清零        QEP4计数清零        QEP3计数清零        QEP2计数清零        QEP1计数清零        QEP0计数清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使用360浏览器 都不能上传附件了?

附件和浏览器没关系的,你刷新下试试。

网友A:
好多的引脚,吓尿了,楼主好厉害!

楼主:
哈哈……

其实都是有章可循的!

编辑好了就行了。

配置好功能。

网友B(2017-03-09):
上传的资料里没有程序源码啊?能分享吗?谢谢

楼主:
有源码吧!另外 你需要是吗?可以单独的找我私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源码吧!另外 你需要是吗?可以单独的找我私聊啊!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在做这个,希望可以参考您的,我给你发了消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