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算法入门实例:对 PID 参数寻优[

楼主(2016-12-04):
遗传算法入门实例:对 PID  参数寻优[

楼主:
开始之前:
假设你已经:能运用 C 语言,初步了解 PID、遗传算法的原理。
遗传算法能干什么?
(我有个毛病:每当遇到一个东东,我首先会设法知道:这个东东能干什么呢?)
遗传算法可以解决非线性、难以用数学描述的复杂问题。也许这样的陈述让你觉得很抽
象,把它换成白话说就是:有个问题我不知道甚至不可能用数学的方法去推导、解算,那么
也许我就可以用遗传算法来解决。遗传算法的优点是: 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去解决一个问题;
你需要知道的仅仅是,用怎么的方式对可行解进行编码,使得它能能被遗传算法机制所利用。
如果你运用过 PID 来控制某个系统,那你一定非常清楚:PID 麻烦就在那三个参量的调
整上,很多介绍 PID 的书上常搬一些已知数学模型的系统来做实例环节,但事实上我们面
对的往往是不可能用数学模型描述的系统,这个时候该怎么取 PID 的参值呢?
1、 可以依靠经验凑试,耗时耗精力。2、离线规划,这就是下文要做的事情 3、在线
规划,比方说神经网络 PID(后续**将推出,做个广告先^_^)。

楼主:
外框国如下

楼主:
PCB图纸如下

楼主:
刚刚发的是截图 现在发的是 具体的布局图 希望共享给大家 大家有用!

楼主:
凌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文档!

楼主:
显示用的 12864的说明书

楼主:
金升阳的 信号条例模块

楼主:
金升阳的电源

网友A:
请问一下 遗传算法 和PID有什么关系?

遗传算法 就是PID吗?

网友A:
另外 你发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手操器?

网友B:
要重点,有PID的详细资料和例程吗?

网友C(2017-04-06):
讲的不错 标记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手操器

网友A:
是PID的手操器吗?

控制什么用的?

网友D:
想学一下,还有在详细的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