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SB 转 TTL的电平如何设置为3.3V呀 ?

楼主(2016-12-04):
见附图一,为USB转TTL 的转换器。

通过此转换器,将 PC机和目标板( MCU为STM32F )连接,并用 该转换器的VCC3.3V为目标板供电。

见附图二,利用此转换器,可以实现USART通讯。

可是,经测量,此转换器USART电平不对,RXD、TXD均为5V。

请教:
如何设置,可以把RXD TXD的电平设置为3.3V ?

非常感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应该有这种集成芯片吧,没有的话就自己用元件搭建两个电路。

网友B:
TXD直接连,RXD串个电阻。。。。

网友C:
你的CH340供电就是5V啊,你应该在板子上加一个LM1117将电源电压降到3.3V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过也不影响,STM32的管脚支持5V直接连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D:
一般都是串个电阻完了,很少有给配个芯片的

网友E:
LZ, 你的附图二明显就不是用这个340串口阿,而是CP2102啊。。。

网友F:
usb 转com 芯片用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你的附图二明显就不是用这个340串口阿,而是CP2102啊。。。

非常感谢 !

大侠 看的这么 仔细 !敬佩 !

情况是这样的:
我手里 有两种USB TTL converter,一种是CH340的芯片,TTL电平是5V的;一种是CP2102的芯片,TTL电平是3.3V的。两种转换器 都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截图时 也忽视 了这个(当时 是 两种转换器 对比测试) !现在,我用的是CP2102的,手边 没有CH340的,如果 大侠 需要的话,我可以 回家后 截图 上传。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