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5V微孔雾化片如何驱动

楼主(2016-12-04):
请教各位高手,5V频率是110KHZ+-5KHZ的微孔雾化片如何用单片机驱动?
是否需要扫频?
如果需要扫频,扫频原理是什么呢?
附上电路图,VIB-PW是单片机PWM IO口,I-VIB是单片机AD口。

同求个ADUINO的驱动方式
@tzyjf :394729868 芯海
楼主,你驱动成功了吗?我最近也做一个.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A(2017-10-22):
是需要扫频的

网友B:
这个程序我有,115K的,做成量产几十万片,Q276046384

网友C:
单片机输出 110kpwm  驱动用个三脚升压电感即可

网友D:
110k不需要追频?那程序就太简单了。

网友E(2018-03-12):
5V微孔用STM32来做?是不是跑错地方了?这么简单的成熟应用现面都拼价格阶段,用这高级别芯片做出来怎么打市场?

网友F:
这儿扫频也是可以做的,并且检水也可以做,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7708646259

网友G(2018-04-22):
引用 网友F:
这儿扫频也是可以做的,并且检水也可以做,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7708646259

能大概给个做法吗?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H:
加扣1028867728 提供原理图

网友I(2022-05-31):
怎么看不到  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