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求教风盘控制电机的简单控制

楼主:
有3个风盘,各有3个风档,只要有1个风盘开机(不管风大小),就要求电机工作。风盘和电机不在一块,不同电源。

求教各位高手,非常简单的控制电路,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16-12-04):
霍尔电流传感器,这种能够实现吧,但是感觉有更简单的吗?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风机另一端并接,这样只要一个传感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另一端并接,这样只要一个传感器就行了.

高手,风机不在一个房间的,3个房间都要安装吧。

高手,除了霍尔,还有其他的控制水泵的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风机不在一个房间的,3个房间都要安装吧。

高手,除了霍尔,还有其他的控制水泵的方式吗? ...

自已权衡一下,三个房间电源线有一根要单独拉,好处传感器只需1个.
若用3个传感器,则动力线可就近取电,但传感器出来控制线则3个房间都要拉.

另有一种继电器方案,风机开关3个接点各接一个继电器,共9只,继电器触点用来控制泵.器件多了些,但省事,直接控制,不用信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权衡一下,三个房间电源线有一根要单独拉,好处传感器只需1个.
若用3个传感器,则动力线可就近取电,但传 ...

高手,高手,用那种继电器啊,做电路太麻烦!!
因为风机,水泵都是220V的,而且风机的电机有三个抽头,三个抽头都是提供220V电压,风机功率最大15W,水泵最大250W,继电器用那种形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高手,用那种继电器啊,做电路太麻烦!!
因为风机,水泵都是220V的,而且风机的电机有三个抽头,三 ...

找线包220供电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IaM0Et&id=36867705612&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整流桥+RC积分和限幅电路+比较器+晶体管+继电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整流桥+RC积分和限幅电路+比较器+晶体管+继电器,OK了。

自己不会了,有现成的嘛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