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按键定时的问题

楼主(2016-12-04):
我想通过按键定时,并且到点后自动归0;
请问为什么按下Confirm后数码管无显示,也无定时了

void main()
{
        while(1)//必须先等开关开启??
        {
        if(Open==0)//检查定时是否开启
        {
                delay(1000);//消抖
                if(Open==0)
                break;
        }
  }

        while(1)
        {
                         display();//点亮数码
                  if(Add==0)//检查定时时间是否+1
                        {
                                delay(1000);
                                for(;Add==0;i++)//??不能i=1;否则每次从1开始
                                {
                                 while(!Add);
                                 display();
                                 delay(1000);
                                }
                                }
                   if(Tidy==0)//检查是否清零
                        {
                                delay(1000);
                                if(Tidy==0)
                                        i=0;
                                display();//清空数码管
      }
                        if(Confirm==0)
                        {
                                delay(1000);
                                if(Confirm==0)
                                {
                                while(i)
                          start1();//定时器1初始化
              if(time>99)
               {
                       time=0;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i)
                              {
                                     minute=0;
                                     i=0;
                                     display();
                               }
                //con=0;
                }
        }
        }
                        }

                //return        con;
                        }
                        }
//return 1;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1=0XF0;
        time++;

}

网友A:
程序结构混乱

楼主:
   while(i)
                          start1();//定时器1初始化      我知道了,问题在这,我没弄清if 和 while 的区别,所以当i不等于0是一直在初始化定时器。 改成if 就行
谢谢您的指点,只不过我还是小白,目前还没有程序结构的概念。 还得努力,多学,多写
能否请您指点一下,这个程序结构为什么混乱,该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while(i)
                          start1();//定时器1初始化      我知道了,问题在这,我没弄清if  ...

先画流程图,逻辑没问题后再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