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外部用32.768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楼主(2016-12-04):
外部用32.768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片子?

楼主:
用的69P55A的芯片

网友B:
取决外部32.768振荡源或者时钟源的精度

网友C:
当然这些你可以通过软件的一些处理进行补偿

网友D:
对, 其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取决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E:
这个得看频率差多少了

网友F:
一般可以通过匹配电容来微调

网友G:
你用的多大的电容?

网友A:
Tmer1选多少?

楼主:
10p的电容,Tmer1选用2.048k

网友B:
如果你的32.768kHz晶振精准度为100ppm, 则代表10000秒相差1秒。
24小时大约86400秒,那么就会相差8秒。

网友H:
对,这个最主要看你32.768kHz的精准度

网友D:
任何振荡器都有误差,调整外部的匹配电容进行微调.而不是调整程序

网友E:
对,因为批量生产的时候,一批次的IC及振荡器偏差大致基本一致

网友G:
通过测试频率偏差,进行频率校正,再通过温度补偿,实现晶振的温度校正,这样在-40到80度之间,每天能达到0.2s/天的精度。我实现过的,批量

网友E:
一般来说。32.768K的精度有5ppm、10ppm、20ppm、50ppm这几个精度(以日本kds公司的产品为例)。理论上5ppm一天的误差0.432S,再经过电路的补偿、校正之后,误差会远小于这个数。

网友A:
温度与精度是2次方曲线;y=a(x-25)^2;y代表精度,x代表温度,a大概是在0.04

网友G:
如果你是做RTC使用的话,要求精度高建议使用外接RTC芯片,片内的RTC精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H:
试过芯片内部自带的RTC模块,不准,怎么调外边的晶振外围参数都似乎没用。。。

网友I:
要那么精准的话,只能选那种标准的时钟源了,呵呵!

网友B:
不采取校准措施的话,一般为正负1/50000,也就是每日误差2妙左右。

网友A:
RTC的话建议选择外部的器件。

网友J(2017-12-17):
维港国际有限公司系日本大真空KDS晶振在大中华区授权代理商,目前提供全系列的KDS晶振产品,包含:
1、32.768KHZ直插和贴片系列,匹配TI/ST/MICROCHIP/ATMEL等MCU 和NXP/SEIKO等CLOCK IC等;
2、贴片3225/2520/2016/1612等尺寸的晶体,主要有8M/12M/13M/16M/24M/25M/26M/27M/30M/32M/40M等频率;广泛应用于蓝牙模块、WIFI模块、NB-IOT模块、LORA模块、ZIGBEE模块、小无线模块及手机通信模组等;
3、贴片TCXO晶振,主要频率有10M/16.32M/16.367667M/16.368M/16.369M/19.2M/25M/26M/32M/38.4M/40M等频率。广泛应用于北斗导航、GPS导航模组、手机模组、NB-IOT模块、LORA模块等;
4、32.768KHZ高精确度TCXO,主要应用于对环境温度和时钟要求精准的产品和设备上,比如定位器、追踪仪、冷链物流设备、电力通信设备等。

所有KDS的产品我司均提供免费的样品和相关资料,以及技术支持。

维港国际有限公司
洪庆军18075150919
QQ:2336913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