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转】STM32F0xx_PWR低功耗配置详细过程

楼主(2016-12-04):
Ⅰ、概述
今天总结PWR部分知识,请看“STM32F0x128参考手册V8”第六章。提供的软件工程是关于电源管理中的停机模式,工程比较常见,但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实例,根据项目的不同还需要适当修改或者添加一些代码。
实例中处理项目的事件只是LED变化 和 串口打印数据,主要是提示的作用,实际项目中唤醒之后会有更多的事件等待处理。

**提供的“软件工程”都是在硬件板子上进行多次测试、并保证没问题才上传至360云盘,请放心下载测试,如有问题请检查一下你的板子是否有问题。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你也可以到我的360云盘下载。关于F0系列芯片的参考手册有多个版本(针对F0不同芯片),但有一个通用版本,就是“STM32F0x128参考手册V8(英文)2015-07”建议参考该手册,以后如果你换用一种型号芯片也方便了解。

今天的软件工程下载地址(360云盘):
https://yunpan.cn/cRwMZ83qJzHeg  访问密码 21af

STM32F0xx的资料可以在我360云盘下载:
https://yunpan.cn/cS2PVuHn6X2Bj  访问密码 8c37

Ⅲ、准备工作
对于PWR低功耗的编程,建议大家准备F0的参考手册第十章和数据手册,方便查阅相关知识,没有的请到ST官网或到我360云盘下载。
今天总结的软件工程是基于“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因此需要将该软件工程下载准备好。我每次都是提供整理好的软件工程供大家下载,但是,如果你是一位学习者,建议自己亲手一步一步操作。

Ⅳ、相关知识的描述
①电源概述
STM32电源基本上分三类:数字电源VDD、模拟电源VDDA、后备电源VBAT。
每一部分提供相应的电源。

②关于功耗
关于芯片的功耗具体信息请参看芯片对于的数据手册,这里讲述STM32F05x待机时的功耗。今天提供的实例代码是停机模式,关闭调节器,IDD(数字电源)上电流,根据VDD的电压不同,IDD的值也有不同,正常VDD为3.3V。因此,理论上今天提供的软件工程IDD电流为3.7uA。
关于低功耗,对电路设计要求相对来说要高一点,每一个引脚都可能影响你整个板子电流的大小。

Ⅴ、代码描述
请下载软件工程查看源代码,结合源代码理解总结的每一点。
①RCC时钟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上面;
我个人习惯第一步配置时钟,ST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把配置时钟放在前面。关于RCC时钟的配置比较重要,有好几次我就是由于忘记配置相应RCC时钟,让我找了很久的问题,最后才发现是RCC时钟没有配置。
注意:
外设时钟不要随便添加,比如:RCC_APB1外设不要配置在RCC_APB2时钟里面【如: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这样能编译过,但是错误的】
我每次都提醒RCC时钟,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时钟而导致软件运行有问题,所以,提醒更多人要注意配置RCC.

②低功耗配置

该函数位于main.c文件下面;
配置低功耗大概分为3个步骤:进入低功耗前、进入低功耗中和退出低功耗。
1.进入低功耗前:需要关闭某些会影响功耗的模块或者外围电路;
2.准备工作做好就可以进入低功耗中,这时系统就处于停机模式中,需要一个事件来唤醒(提供的工程是外部中断按键唤醒);
3.有事件唤醒系统之后,需要对系统进行初始化(进入停机之前关闭的某些模块)。
注意:
该函数是比较关键的,需要结合硬件设计软件,如果硬件存在问题,这里也是软件无能为力的。

Ⅵ、说明
或许你硬件芯片不是提供工程里面的芯片,但是STM32F0的芯片软件兼容性很好,可以适用于F0其他很多型号的芯片,甚至是F2、F4等芯片上(具体请看手册、或者亲自测试)。
本**提供的软件工程是基于ST标准外设库为基础建立而成,而非使用STM32CubeMX建立工程。个人觉得使用ST的标准外设库适合与学习者,STM32CubeMX建立工程结构复杂,对于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估计会头疼。
今天的工程是基于工程“STM32F0xx_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以上实例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Ⅶ、最后
关注微信,回复“更多内容”,将获得更多内容(如:UCOS实例等,不断更新中......)。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你又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开头的微信公众号,新内容持续更新中,后期将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