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转】STM32F0xx_EXIT中断配置详细过程

楼主(2016-12-04):
Ⅰ、概述
EXIT外部中断在使用到按键或者开关控制等应用中比较常见,低功耗中断唤醒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因此,EXIT在实际项目开发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STM32F0中外部中断EXIT属于中断和事件的章节,请看参考手册第十二章,但需要配合系统配置控制器(System configuration controller)进行操作,为中断分配引脚,详情请看参考手册第十章。

Ⅱ、下载
**提供的“软件工程”都是在硬件板子上进行多次测试、并保证没问题才上传至360云盘,请放心下载测试,如有问题请检查一下你的板子是否有问题。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你也可以到我的360云盘下载。关于F0系列芯片的参考手册有多个版本(针对F0不同芯片),但有一个通用版本,就是“STM32F0x128参考手册V8(英文)2015-07”建议参考该手册,以后如果你换用一种型号芯片也方便了解。

今天的软件工程下载地址(360云盘):
https://yunpan.cn/cRJDddvF4hdXE  访问密码 f0af

STM32F0xx的资料可以在我360云盘下载:
https://yunpan.cn/cS2PVuHn6X2Bj  访问密码 8c37

Ⅲ、准备工作
对于EXIT的编程,建议大家准备F0的参考手册第十章和数据手册,方便查阅相关知识,没有的请到ST官网或到我360云盘下载。
今天总结的软件工程是基于“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因此需要将该软件工程下载准备好。我每次都是提供整理好的软件工程供大家下载,但是,如果你是一位学习者,建议自己亲手一步一步操作。

Ⅳ、外部中断原理
其实EXIT外部引脚中断的原理很简单,配置相应引脚为输入模式,根据电路看是否需要上下拉电阻,将该引脚通过SYSCFG配置为中断线,再配置NVIC,编写中断处理的事情即可。

Ⅴ、代码描述
请下载软件工程查看源代码,结合源代码理解总结的每一点。
①RCC时钟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上面;
我个人习惯第一步配置时钟,ST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把配置时钟放在前面。关于RCC时钟的配置比较重要,有好几次我就是由于忘记配置相应RCC时钟,让我找了很久的问题,最后才发现是RCC时钟没有配置。
注意:
外设时钟不要随便添加,比如:RCC_APB1外设不要配置在RCC_APB2时钟里面【如: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这样能编译过,但是错误的】
我每次都提醒RCC时钟,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时钟而导致软件运行有问题,所以,提醒更多人要注意配置RCC.

②EXIT配置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注意:
该函数将EXIT分为三部分,引脚的基本配置、外部中断线配置、系统控制器配置,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否则不会响应中断。

③NVIC配置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要响应中断,就需要为其分配中断优先等级。
注意:
外部中断通道入口不是每一个中断分配一个入口,根据手册和参考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分配为:EXTI0_1_IRQn、EXTI2_3_IRQn、EXTI4_15_IRQn;意思就是外部中断0-1为同一个的入口,其他原理相同。

④中断函数

该函数位于stm32f0xx_it.c文件下面;
这里我的操作相对比较简单,按键一次,中断一次。按下按键,延时消抖,变化LED一次,等待按键释放,最后清除中断标志位。
注意:
图中红色标记才是在实际应用中的重点,如果一个大的工程,有其他人也参与进来了,或者项目有部分代码是移植之前的,很有可能开启了其他中断,如果这里不加这一句判断,很可能程序会死在中断里面。

Ⅵ、说明
或许你硬件芯片不是提供工程里面的芯片,但是STM32F0的芯片软件兼容性很好,可以适用于F0其他很多型号的芯片,甚至是F2、F4等芯片上(具体请看手册、或者亲自测试)。
本**提供的软件工程是基于ST标准外设库为基础建立而成,而非使用STM32CubeMX建立工程。个人觉得使用ST的标准外设库适合与学习者,STM32CubeMX建立工程结构复杂,对于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估计会头疼。
今天的工程是基于工程“STM32F0xx_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以上实例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Ⅶ、最后
关注微信,回复“更多内容”,将获得更多内容(如:UCOS实例等,不断更新中......)。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你又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开头的微信公众号,新内容持续更新中,后期将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