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模式0应该怎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04):
上网查了很多,都是这样解释的:
输出模式0—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最终位OUTx直通。

网友B:
是不是根据当计数器的值等于或不等于CCRx时,直接输出0或1呢?

网友C:
这是直接输出模式。就是说,当你设置输出模式为模式0时,通过设置CCTLx的OUT位的0和1来控制OUTx的0和1。

网友D:
估计你把CCTL的OUT位和输出单元OUTx混淆了,前者是寄存器CCTL的某一位,后者是P口的第二功能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还不是很懂诶,是OUTX只能输出0或1还是根据IO口 去输出IO口的第二功能呢?

网友E:
建议楼主找本msp430的书看一看吧,推荐《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https://bbs.21ic.com/icview-630347-1-1.html

网友F:
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

网友F:
输出模式0—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最终位OUTx直通。

网友G:
是哪个处理器的?msp430哪一类?

网友G:
定时器的模式很多,你要中断还是输出脉冲?

网友H:
很长时间的没关注这类问题的了,,模式0的就忘了是啥的

网友I:
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

网友I:
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 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 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最终位OUTx直通。

网友J:
看数据手册,具体你用的是哪个430系列的芯片呢?

网友K:
当你设置输出模式为模式0时,通过设置CCTLx的OUT位的0和1来控制OUTx的0和1

网友L:
这个模式0手册上有相关的。

网友L:
定时器A的实现例程代码在TI有。

网友K:
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 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 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