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转】STM32F0xx_RTC实时时钟配置详细过程

楼主(2016-12-04):
Ⅰ、概述
今天总结RTC(Real Time Clock)实时时钟相关的知识,顺带将BKP简单总结一下。
STM32的RTC模块和时钟配置系统(RCC_BDCR寄存器)处于后备区域,即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 RTC的设置和时间维持不变。
STM32F0的RTC模块和F1的RTC模块最大区别在于F0模块中有“DATE”和“TIME”寄存器,也就是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里面的值,而F1是秒计数寄存器的值,需要通过相关算法下才能得到时间的值。
本文提供的软件工程里面还包含一个BKP模块,主要是用于掉电保持RTC数值(第一次上电初始化RTC,后面就不用初始化)。例程是在第一次初始化RTC值为:2016年6月5日 周七 12:00:00(自己可修改)。之后每秒读取一次,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这里可以设置秒中断,不用软件等待1秒才去读取。

Ⅱ、下载
**提供的“软件工程”都是在硬件板子上进行多次测试、并保证没问题才上传至360云盘,请放心下载测试,如有问题请检查一下你的板子是否有问题。
ST标准外设库和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等都可以在ST官网下载,你也可以到我的360云盘下载。关于F0系列芯片的参考手册有多个版本(针对F0不同芯片),但有一个通用版本,就是“STM32F0x128参考手册V8(英文)2015-07”建议参考该手册,以后如果你换用一种型号芯片也方便了解。

今天的软件工程下载地址(360云盘):
https://yunpan.cn/cSabGUUmvGUiN  访问密码 8eee

STM32F0xx的资料可以在我360云盘下载:
https://yunpan.cn/cS2PVuHn6X2Bj  访问密码 8c37

Ⅲ、准备工作
建议准备F0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方便查阅相关知识,没有的请到ST官网或到我360云盘下载。
今天总结的软件工程是基于“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因此需要将该软件工程下载准备好。我每次都是提供整理好的软件工程供大家下载,但是,如果你是一位学习者,建议自己亲手一步一步操作:打开工程 -> 新建文件(rtc.c rtc.h) -> 添加相关文件到工程中 -> 添加源代码。

Ⅳ、RTC原理

通过RTC时钟进来分频之后达到1秒(1Hz),没相应一次时间更新RTC时钟寄存器(RTC_TR、RTC_DR),我们读取的数字就会更改。如果配置了中断,相应事件的时候,中断也会响应。如果配置了闹钟,同样达到了闹钟设定的值也会响应闹钟。

Ⅴ、代码描述
①RCC时钟

该函数位于bsp.c文件下面;
RCC_APB1Periph_PWR时钟的电源管理的时钟,RTC属于后备管理区域。还有一个时钟就是RTC时钟,RTC时钟可以LSI和LSE,我定义了一个选择(请看源代码)。

我个人习惯第一步配置时钟,ST官方提供的例程也是把配置时钟放在前面。关于RCC时钟的配置比较重要,有好几次我就是由于忘记配置相应RCC时钟,让我找了很久的问题,最后才发现是RCC时钟没有配置。
注意:
外设时钟不要随便添加,比如:RCC_APB1外设不要配置在RCC_APB2时钟里面【如: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这样能编译过,但是错误的】
我每次都提醒RCC时钟,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时钟而导致软件运行有问题,所以,提醒更多人要注意配置RCC.

②RTC配置

该函数位于rtc.c文件下面;
注意:
这里需要定义使用哪一个时钟,我提供工程是使用内部LSI,如果你有LSE外部时钟,也可以定义使用外部时钟。

③RTC初始化配置

该函数位于rtc.c文件下面;
由于RTC属于后备区域,为了方便,这里同时也使用BKP的功能,就是防止软件每次复位都初始化时钟,这里写入后备区域BKP一个标志位,第一次才初始化,后面(只要VBAT, 后备区域有点)都不需要重新初始化了。

④设置RTC时钟接口函数

该函数位于rtc.c文件下面;
这个函数是我自己封装的,主要是把日期Date 和 时间Time封装在一起了,方便一次性操作。

⑤读RTC时钟接口函数

该函数位于rtc.c文件下面;
这个函数也是把日期Date 和 时间Time封装在一起了,方便一次性操作。这种关于结构体的知识建议不会的人尝试着使用一下结构体,应用结构在C语言中是比较重要的一块。

Ⅵ、说明
或许你硬件芯片不是提供工程里面的芯片,但是STM32F0的芯片软件兼容性很好,可以适用于F0其他很多型号的芯片,甚至是F2、F4等芯片上(具体请看手册、或者亲自测试)。
本**提供的软件工程是基于ST标准外设库为基础建立而成,而非使用STM32CubeMX建立工程。个人觉得使用ST的标准外设库适合与学习者,STM32CubeMX建立工程结构复杂,对于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估计会头疼。
今天的工程是基于工程“STM32F0xx_TIM基本延时配置详细过程”修改而来,以上实例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Ⅶ、最后
关注微信,回复“更多内容”,将获得更多内容(如:UCOS实例等,不断更新中......)。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你又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开头的微信公众号,新内容持续更新中,后期将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出现。

网友A:
软件工程没法下载,已经失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