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一台dsp实现对前级APFC和后级PSFB的控制?

楼主(2016-12-04):
能否用一台dsp实现对前级APFC和后级PSFB的控制?

楼主:
如果能的话,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A:
为什么公司做产品 都用两个dsp去分别控制呢?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
实际上采用两个DSP架构是基于安规要求

网友C:
也不完全是安规考虑吧。
如果后端的PSFB是副边控制的,那跟APFC不是同一个地。要么用2个DSP分属2个不同的地,要么1个DSP对APFC和PSFB全控制,但是PSFB的输出端电压电流采样要隔离并传送到原边DSP处参与控制,可能有延迟,控制带宽受限。

网友D:
一般而言,PSFB控制部分,驱动PWM的隔离,总是比输出电压电流隔离采样要来的便宜且稳定,所以通常采用副边控制,这样的话,就需要2个DSP分属2个不同的地的控制方式

网友E:
DSP处理数据功能非常大么?

网友E:
按理说能够实现两级控制

网友F:
能够同时控制前后级的信号。

网友F:
楼主是要实现电源控制吗?

网友G:
这个对于我来说有些深奥的。。

网友H:
同一个处理器同时处理两级控制没有问题。

网友H:
你可以通过信号隔离实现。

网友I:
用dsp做这些小事情,感觉大材小用了。

网友J:
这个实现是可以的,主要靠硬件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