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可控硅门级电流计算

楼主(2016-12-04):
(无正文)

网友A:
条件不够,没办法算。
Q2两端是交流电压,此交流电压又经R8和C6一方面延迟一个角度,另一方面交流电压瞬时值又有变化。所以触发脉冲到来时C6两端电压并不很确定。
另外,一旦Q2被触发,两端电压下降到很低,大约1V左右。不用说C6两端电压也会变化,而且由于光耦导通C6放电,C6两端电压更不确定。
所以,没办法准确计算。

网友B:
既然是移相,用矢量图解法确定,应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