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仿真出现:A word access on odd address 0x201 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04):
IAR仿真出现:A word access on odd address 0x201 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整型常量指定存储在flash奇地址上了。地址改成偶地址。

网友B:
在 0x201 这个奇地址上进行 word 操作.

网友C:
可以打开你的 .MAP 文件早一下, 这个地址是个什么变量, 搬到偶地址去

网友:
楼主这是仿真什么芯片造成的?

网友:
重新复位硬件电路能够读取了吗?

网友D:
是不是超出了变量的范围了?

网友D:
看看你的flash的存储空间大小。

网友E:
地址的问题,提示的语句贴出来,应该是语法上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