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STM32F030f4p6汇编ADC

楼主(2016-12-05):
简单玩一下ADC,胡乱初始化一下,测v refint 电压。
DR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equ STACKINIT,          0x20000300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_memory_fault + 1
        .word _bus_fault + 1
        .word _usage_fault + 1

_start: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rcc_cr
        ldr r1, = 0x15683
        str r1, [r0]
gsszbz: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
        tst r1, r2           @HSE时钟标志位
        bne rccchushihua
        b gsszbz
rccchushihua:
        ldr r0,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0]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10000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HSE-PLL-6倍频
        str r1, [r0]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035683     @ PLL开
        str r1, [r0]
chaxun: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00     @ PLL锁定标志位
        tst r1, r2
        bne rccgg               @ 等待PLL锁定
        b chaxun
rccgg:
        ldr r1, = 0x11000a      @ PLL作为系统时钟
        str r1, [r0, # 0x04]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waisheshizhong:         @ 外设时钟
        @+0x18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RCC_APB2ENR)
        @ (0)SYSCFGEN(9)ADC(11)TIM1(12)SPI(14)USART1
        @ (16)TIM15 (17)TIM6(18)TIM17 (22)DBGMCU
        ldr r1, = 0x200
        str r1, [r0, # 0x18]

        ldr r0, = 0x40021014    @ AHB外部时钟
        ldr r1, = 0x60014       @ 开时钟
        str r1, [r0]
        @ DMA(0)SRAM(2)FLITF(4)CRC(6)PA(17)
        @PB(18)PC(19)PD(20)PF(22)TSCEN(24)
        ldr r0, = 0x4002101c
        ldr r1, = 0x132
        str r1, [r0]

adcchushihua:
        ldr r0, = 0x40012400  @ adc基地址
        ldr r1, = 0x80000000
        str r1, [r0, # 0x08]  @ ADC 控制寄存器 (ADC_CR)  @adc校准
dengadcjiaozhun:
        ldr r1, [r0, # 0x08]
         movs r1, r1
        bmi dengadcjiaozhun   @ 等ADC校准
kaiadc:
        ldr r1, [r0, # 0x08]
        movs r2, # 0x01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 0x08]
dengdaiadcwending:
        ldr r1, [r0]
        lsls r1, r1, # 31
        bpl dengdaiadcwending @ 等ADC稳定
tongdaoxuanze:
        ldr r1, = 0x20000
        str r1, [r0, # 0x28]    @ 通道选择寄存器 (ADC_CHSELR)
        ldr r1, = 0x2000        @ 13 连续转换
        str r1, [r0, # 0x0c]    @ 配置寄存器 1 (ADC_CFGR1)
        movs r1, # 0x05         @
        str r1, [r0, # 0x14]    @ ADC 采样时间寄存器 (ADC_SMPR)
        ldr r1, = 0x400000      @ V REFINT 通道开启
        ldr r2, = 0x308
        str r1, [r0, r2]    @ 通用配置寄存器 (ADC_CCR)
        ldr r1, [r0, # 0x08]
        movs r2, # 0x04         @ 开始转换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 0x08]    @ 控制寄存器 (ADC_CR)

io_she_zhi:
@@@@@@@@@@@@@@@@@@@@@@@@@@@@@@@@@@@@@@@@@@@@@@@@@@@@@@@@@@@@@@@@@@@@@@@@@@@@@@@@@@@@@@@@@@@@@@
        @a(0x48000000)b(0x48000400)c(0x48000800)d(0x48000c00)f(0x48001400)
        @ 输入(00),通用输出(01),复用功能(10),模拟(11)
        @偏移0x4 = 端口输出类型 @ (0 推挽),( 1 开漏)
        @偏移0x8 = 输出速度  00低速, 01中速, 11高速
        @偏移0xC = 上拉下拉 00无上下拉,  01 上拉, 10下拉
        @偏移0x10 =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4 =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8 = 端口开  0-15置位
        @偏移0x28 = 端口关
        @0X20 = 复用低
        @GPIO口0(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0x24 = 复用高
        @GPIO口8 (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
        ldr r0, = 0x48000000   @ 端口模式
        ldr r1, = 0x28000100  @ PA4
        str r1, [r0]
ledkaiguan:
        ldr r3, = 0xfffff
        movs r4, # 0x10
        str r4, [r0, # 0x18]
ledxunhuan:
        subs r3, r3, # 1
        bne ledxunhuan
        str r4, [r0, # 0x28]
        ldr r3, = 0xfffff
ledxunhuan1:
        subs r3, r3, # 1
        bne ledxunhuan1
        b ledkaiguan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memory_fault:
        bx lr
_bus_fault:
        bx lr
_usage_fault:
         bx lr

楼主:
m0没硬件除法仿别人写了个软的。 ADC测热敏电阻把温度显示到数码管。 0到25度显示,精度没准,代码很垃圾。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equ STACKINIT,          0x20000300
                .equ shumaguanma,        0x20000000
shumaguanmabiao:        .int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wendubiao:     .int 2520,2500,2460,2430,2410,2370,2340,2310,2260,2230,2200,2160,2130,2090,2050,2010,1980,1940,1910,1860,1830,1790,1760,1720,1680,1650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_memory_fault + 1
        .word _bus_fault + 1
        .word _usage_fault + 1

_start: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 rcc_cr
        ldr r1, = 0x15683
        str r1, [r0]
gsszbz: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
        tst r1, r2           @HSE时钟标志位
        bne rccchushihua
        b gsszbz
rccchushihua:
        ldr r0,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0]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10000    @ HSE-PLL-6倍频
        str r1, [r0]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035683     @ PLL开
        str r1, [r0]
chaxun: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00     @ PLL锁定标志位
        tst r1, r2
        bne rccgg               @ 等待PLL锁定
        b chaxun
rccgg:
        ldr r1, = 0x11000a      @ PLL作为系统时钟
        str r1, [r0, # 0x04]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waisheshizhong:         @ 外设时钟
        @+0x18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RCC_APB2ENR)
        @ (0)SYSCFGEN(9)ADC(11)TIM1(12)SPI(14)USART1
        @ (16)TIM15 (17)TIM6(18)TIM17 (22)DBGMCU
        ldr r1, = 0x200
        str r1, [r0, # 0x18]

        ldr r0, = 0x40021014    @ AHB外部时钟
        ldr r1, = 0x60014       @ 开时钟
        str r1, [r0]
        @ DMA(0)SRAM(2)FLITF(4)CRC(6)PA(17)
        @PB(18)PC(19)PD(20)PF(22)TSCEN(24)
        ldr r0, = 0x4002101c
        ldr r1, = 0x132
        str r1, [r0]

adcchushihua:
        ldr r0, = 0x40012400  @ adc基地址
        ldr r1, = 0x80000000
        str r1, [r0, # 0x08]  @ ADC 控制寄存器 (ADC_CR)  @adc校准
dengadcjiaozhun:
        ldr r1, [r0, # 0x08]
         movs r1, r1
        bmi dengadcjiaozhun   @ 等ADC校准
kaiadc:
        ldr r1, [r0, # 0x08]
        movs r2, # 0x01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 0x08]
dengdaiadcwending:
        ldr r1, [r0]
        lsls r1, r1, # 31
        bpl dengdaiadcwending @ 等ADC稳定
tongdaoxuanze:
        ldr r1, = 0x01
        str r1, [r0, # 0x28]    @ 通道选择寄存器 (ADC_CHSELR)
        ldr r1, = 0x2000        @ 13 连续转换
        str r1, [r0, # 0x0c]    @ 配置寄存器 1 (ADC_CFGR1)
        movs r1, # 0x05         @
        str r1, [r0, # 0x14]    @ ADC 采样时间寄存器 (ADC_SMPR)
        ldr r1, [r0, # 0x08]
        movs r2, # 0x04         @ 开始转换
        orrs r1, r1, r2
        str r1, [r0, # 0x08]    @ 控制寄存器 (ADC_CR)

io_she_zhi:
@@@@@@@@@@@@@@@@@@@@@@@@@@@@@@@@@@@@@@@@@@@@@@@@@@@@@@@@@@@@@@@@@@@@@@@@@@@@@@@@@@@@@@@@@@@@@@
        @a(0x48000000)b(0x48000400)c(0x48000800)d(0x48000c00)f(0x48001400)
        @ 输入(00),通用输出(01),复用功能(10),模拟(11)
        @偏移0x4 = 端口输出类型 @ (0 推挽),( 1 开漏)
        @偏移0x8 = 输出速度  00低速, 01中速, 11高速
        @偏移0xC = 上拉下拉 00无上下拉,  01 上拉, 10下拉
        @偏移0x10 =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4 =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8 = 端口开  0-15置位
        @偏移0x28 = 端口关
        @0X20 = 复用低
        @GPIO口0(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0x24 = 复用高
        @GPIO口8 (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
        ldr r0, = 0x48000000
        ldr r1, = 0x28005403
        str r1, [r0]
        movs r1, # 0
        str r1, [r0, # 0x0c]
        ldr r1, [r0, # 0x08]
        ldr r2, = 0xfc00
        orrs r1, r2
        str r1, [r0, # 0x08]
shiyan:
        ldr r7, = 0xff
        ldr r0, = 0x40012440
        ldr r0, [r0]
        ldr r1, = 3300
        muls r0, r1
        ldr r1, = 4096
        mov r12, r0
        mov r11, r1
        bl chufa
        mov r0, r12
        ldr r2, = wendubiao
        movs r4, # 0
panduanwendu:
        ldr r3, [r2, r4]
        cmp r3, r0
        bcc dedaowendu
        adds r4, r4, # 4
        b panduanwendu
dedaowendu:
        lsrs r4, # 2
        mov r0, r4
        ldr r1, = 8
        ldr r2, = shumaguanma
        bl zhuanshumaguanma
CC1:
        movs r6, # 8
        lsls r6, # 2
        bl xieshumaguan
        subs r7, # 1
        bne CC1
        b shiyan

zhuanshumaguanma:@ 16进制转数码管码
                @ R0要转的数据, R1长度,R2结果表首地址
        push {r0-r7,lr}
        ldr r7, = shumaguanmabiao
        movs r5, # 10
        mov r11, r5
xunhuanqiuma:
        mov r12, r0
        bl chufa
        mov r4, r12
        muls r4, r5
        mov r6, r4
        subs r3, r0, r6
        lsls r3, # 2
        ldr r6, [r7, r3]
        str r6, [r2]
        adds r2, r2, # 4
        mov r0, r12
        subs r1, # 1
        bne xunhuanqiuma
        pop {r0-r7,pc}

xieshumaguan: @ r6=位数 @数码管码
        push {r0-r7,lr}
        ldr r1, = 0xfefefefe
        movs r2, # 0x01
        movs r7, # 0
        ldr r5, = shumaguanma
shumaguanshuaxin:
        ldr r3, [r5, r7]
        lsrs r4, r1, # 24
        lsls r4, r4, # 8
        orrs r4, r4, r3
        mov r12, r4
        bl xie595
        rors r1, r2
        adds  r7, r7, # 4
        cmp r7, r6
        bcc shumaguanshuaxin
        pop {r0-r7,pc}

xie595: @ R12=要写的数据
        push {r0-r7,lr}
        movs r0, # 0x40
        movs r7, # 0x80
        movs r6, # 0x20
        mov r5, r12
        movs r3, # 16   @16位
        ldr r2, = 0x48000000 @ gpioa
        movs r1, # 0x01
xunhuan595:
        str r7, [r2, # 0x18]
        bl yanshi
        tst r5, r1
        bne xie595_0
        str r0, [r2, # 0x28]
        b suocun595
xie595_0:
        str r0, [r2, # 0x18]
suocun595:
        bl yanshi
        lsrs r5, # 1
        str r7, [r2, # 0x28]
        bl yanshi
        subs r3, r3, # 1
        bne xunhuan595
        str r6, [r2, # 0x18]
        bl yanshi
        str r6, [r2, # 0x28]
        bl yanshi
        pop {r0-r7,pc}

yanshi:
        push {r0-r7,lr}
        ldr r0, = 10
yanshi1:
        subs r0, # 1
        bne yanshi1
        pop {r0-r7,pc}

chufa:        @软件除法
        @ r12 除以 R11
        push {r0-r7,lr}
        mov r6, r12
        cmp r6, # 0
        beq chufafanhui
        mov r7, r11
        cmp r7, # 0
        beq chufafanhui
        movs r0, # 0
chufaxunhuan:
        mov r12, r6
        bl jianceweishu
        mov r2, r12
        mov r12, r7
        bl jianceweishu
        mov r3, r12
        subs r2, r3, r2
        mov r4, r7
        lsls r4, r2
        mov r3, r4
        cmp r6, r3
        bcc dd1
        b dd2
dd1:
        subs r2, r2, # 1
        lsrs r3, # 1
dd2:
        subs r6, r6, r3
        movs r3, # 1
        lsls r3, r2
        orrs  r0, r3
        cmp r6, r7
        bcs chufaxunhuan
        mov r12, r0
chufafanhui:
        pop {r0-r7,pc}

jianceweishu:
        push {r0-r7,lr}
        movs r0, # 0
        mov r1, r12
jianceweishu1:
        bmi weishufanhui
        adds r0, r0, # 1
        lsls r1, # 1
        b jianceweishu1
weishufanhui:
        mov r12, r0
        pop {r0-r7,pc}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memory_fault:
        bx lr
_bus_fault:
        bx lr
_usage_fault:
        bx lr

楼主(2017-01-08):
STM32F030F4P6  TIM14   SPWM  正弦波

大约50HZ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equ STACKINIT,          0x20000300
                .equ zhengxianbiaozhizhen, 0x20000500
zhengxianbiao:                 .int 0x96,0x97,0x98,0x99,0x9a,0x9b,0x9c,0x9c,0x9d,0x9e,0x9f,0xa0,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7,0xa8,0xa9,0xaa,0xab,0xac,0xad,0xae,0xaf,0xb0,0xb1,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0xb9,0xba,0xba,0xbb,0xbc,0xbd,0xbe,0xbf,0xc0,0xc1,0xc2,0xc2,0xc3,0xc4,0xc5,0xc6,0xc7,0xc8,0xc9,0xc9,0xca,0xcb,0xcc,0xcd,0xce,0xcf,0xcf,0xd0,0xd1,0xd2,0xd3,0xd4,0xd5,0xd5,0xd6,0xd7,0xd8,0xd9,0xda,0xda,0xdb,0xdc,0xdd,0xde,0xde,0xdf,0xe0,0xe1,0xe2,0xe2,0xe3,0xe4,0xe5,0xe6,0xe6,0xe7,0xe8,0xe9,0xe9,0xea,0xeb,0xec,0xec,0xed,0xee,0xef,0xef,0xf0,0xf1,0xf2,0xf2,0xf3,0xf4,0xf5,0xf5,0xf6,0xf7,0xf7,0xf8,0xf9,0xf9,0xfa,0xfb,0xfb,0xfc,0xfd,0xfe,0xfe,0xff,0xff,0x100,0x101,0x101,0x102,0x103,0x103,0x104,0x105,0x105,0x106,0x106,0x107,0x108,0x108,0x109,0x109,0x10a,0x10b,0x10b,0x10c,0x10c,0x10d,0x10d,0x10e,0x10f,0x10f,0x110,0x110,0x111,0x111,0x112,0x112,0x113,0x113,0x114,0x114,0x115,0x115,0x116,0x116,0x117,0x117,0x118,0x118,0x119,0x119,0x119,0x11a,0x11a,0x11b,0x11b,0x11c,0x11c,0x11c,0x11d,0x11d,0x11e,0x11e,0x11e,0x11f,0x11f,0x120,0x120,0x120,0x121,0x121,0x121,0x122,0x122,0x122,0x123,0x123,0x123,0x124,0x124,0x124,0x124,0x125,0x125,0x125,0x126,0x126,0x126,0x126,0x127,0x127,0x127,0x127,0x128,0x128,0x128,0x128,0x128,0x129,0x129,0x129,0x129,0x129,0x12a,0x12a,0x12a,0x12a,0x12a,0x12a,0x12a,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c,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b,0x12a,0x12a,0x12a,0x12a,0x12a,0x12a,0x12a,0x129,0x129,0x129,0x129,0x129,0x128,0x128,0x128,0x128,0x128,0x127,0x127,0x127,0x127,0x126,0x126,0x126,0x126,0x125,0x125,0x125,0x125,0x124,0x124,0x124,0x123,0x123,0x123,0x123,0x122,0x122,0x122,0x121,0x121,0x120,0x120,0x120,0x11f,0x11f,0x11f,0x11e,0x11e,0x11d,0x11d,0x11d,0x11c,0x11c,0x11b,0x11b,0x11b,0x11a,0x11a,0x119,0x119,0x118,0x118,0x117,0x117,0x116,0x116,0x116,0x115,0x115,0x114,0x114,0x113,0x113,0x112,0x112,0x111,0x110,0x110,0x10f,0x10f,0x10e,0x10e,0x10d,0x10d,0x10c,0x10b,0x10b,0x10a,0x10a,0x109,0x109,0x108,0x107,0x107,0x106,0x106,0x105,0x104,0x104,0x103,0x102,0x102,0x101,0x100,0x100,0xff,0xff,0xfe,0xfd,0xfd,0xfc,0xfb,0xfa,0xfa,0xf9,0xf8,0xf8,0xf7,0xf6,0xf6,0xf5,0xf4,0xf3,0xf3,0xf2,0xf1,0xf1,0xf0,0xef,0xee,0xee,0xed,0xec,0xeb,0xeb,0xea,0xe9,0xe8,0xe7,0xe7,0xe6,0xe5,0xe4,0xe4,0xe3,0xe2,0xe1,0xe0,0xe0,0xdf,0xde,0xdd,0xdc,0xdc,0xdb,0xda,0xd9,0xd8,0xd7,0xd7,0xd6,0xd5,0xd4,0xd3,0xd2,0xd2,0xd1,0xd0,0xcf,0xce,0xcd,0xcc,0xcc,0xcb,0xca,0xc9,0xc8,0xc7,0xc6,0xc6,0xc5,0xc4,0xc3,0xc2,0xc1,0xc0,0xbf,0xbe,0xbe,0xbd,0xbc,0xbb,0xba,0xb9,0xb8,0xb7,0xb6,0xb6,0xb5,0xb4,0xb3,0xb2,0xb1,0xb0,0xaf,0xae,0xad,0xac,0xac,0xab,0xaa,0xa9,0xa8,0xa7,0xa6,0xa5,0xa4,0xa3,0xa2,0xa2,0xa1,0xa0,0x9f,0x9e,0x9d,0x9c,0x9b,0x9a,0x99,0x98,0x97,0x96,0x96,0x95,0x94,0x93,0x92,0x91,0x90,0x8f,0x8e,0x8d,0x8c,0x8b,0x8a,0x8a,0x89,0x88,0x87,0x86,0x85,0x84,0x83,0x82,0x81,0x80,0x80,0x7f,0x7e,0x7d,0x7c,0x7b,0x7a,0x79,0x78,0x77,0x76,0x76,0x75,0x74,0x73,0x72,0x71,0x70,0x6f,0x6e,0x6e,0x6d,0x6c,0x6b,0x6a,0x69,0x68,0x67,0x66,0x66,0x65,0x64,0x63,0x62,0x61,0x60,0x60,0x5f,0x5e,0x5d,0x5c,0x5b,0x5a,0x5a,0x59,0x58,0x57,0x56,0x55,0x55,0x54,0x53,0x52,0x51,0x50,0x50,0x4f,0x4e,0x4d,0x4c,0x4c,0x4b,0x4a,0x49,0x48,0x48,0x47,0x46,0x45,0x45,0x44,0x43,0x42,0x41,0x41,0x40,0x3f,0x3e,0x3e,0x3d,0x3c,0x3b,0x3b,0x3a,0x39,0x39,0x38,0x37,0x36,0x36,0x35,0x34,0x34,0x33,0x32,0x32,0x31,0x30,0x2f,0x2f,0x2e,0x2d,0x2d,0x2c,0x2c,0x2b,0x2a,0x2a,0x29,0x28,0x28,0x27,0x26,0x26,0x25,0x25,0x24,0x23,0x23,0x22,0x22,0x21,0x21,0x20,0x1f,0x1f,0x1e,0x1e,0x1d,0x1d,0x1c,0x1c,0x1b,0x1a,0x1a,0x19,0x19,0x18,0x18,0x17,0x17,0x16,0x16,0x16,0x15,0x15,0x14,0x14,0x13,0x13,0x12,0x12,0x11,0x11,0x11,0x10,0x10,0xf,0xf,0xf,0xe,0xe,0xd,0xd,0xd,0xc,0xc,0xc,0xb,0xb,0xa,0xa,0xa,0x9,0x9,0x9,0x9,0x8,0x8,0x8,0x7,0x7,0x7,0x7,0x6,0x6,0x6,0x6,0x5,0x5,0x5,0x5,0x4,0x4,0x4,0x4,0x4,0x3,0x3,0x3,0x3,0x3,0x2,0x2,0x2,0x2,0x2,0x2,0x2,0x1,0x1,0x1,0x1,0x1,0x1,0x1,0x1,0x1,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1,0x1,0x1,0x1,0x1,0x1,0x1,0x1,0x1,0x1,0x2,0x2,0x2,0x2,0x2,0x2,0x2,0x3,0x3,0x3,0x3,0x3,0x4,0x4,0x4,0x4,0x4,0x5,0x5,0x5,0x5,0x6,0x6,0x6,0x6,0x7,0x7,0x7,0x8,0x8,0x8,0x8,0x9,0x9,0x9,0xa,0xa,0xa,0xb,0xb,0xb,0xc,0xc,0xc,0xd,0xd,0xe,0xe,0xe,0xf,0xf,0x10,0x10,0x10,0x11,0x11,0x12,0x12,0x13,0x13,0x13,0x14,0x14,0x15,0x15,0x16,0x16,0x17,0x17,0x18,0x18,0x19,0x19,0x1a,0x1a,0x1b,0x1b,0x1c,0x1c,0x1d,0x1d,0x1e,0x1f,0x1f,0x20,0x20,0x21,0x21,0x22,0x23,0x23,0x24,0x24,0x25,0x26,0x26,0x27,0x27,0x28,0x29,0x29,0x2a,0x2b,0x2b,0x2c,0x2d,0x2d,0x2e,0x2e,0x2f,0x30,0x31,0x31,0x32,0x33,0x33,0x34,0x35,0x35,0x36,0x37,0x37,0x38,0x39,0x3a,0x3a,0x3b,0x3c,0x3d,0x3d,0x3e,0x3f,0x40,0x40,0x41,0x42,0x43,0x43,0x44,0x45,0x46,0x46,0x47,0x48,0x49,0x4a,0x4a,0x4b,0x4c,0x4d,0x4e,0x4e,0x4f,0x50,0x51,0x52,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7,0x58,0x59,0x5a,0x5b,0x5c,0x5d,0x5d,0x5e,0x5f,0x60,0x61,0x62,0x63,0x63,0x64,0x65,0x66,0x67,0x68,0x69,0x6a,0x6a,0x6b,0x6c,0x6d,0x6e,0x6f,0x70,0x71,0x72,0x72,0x73,0x74,0x75,0x76,0x77,0x78,0x79,0x7a,0x7b,0x7b,0x7c,0x7d,0x7e,0x7f,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5,0x86,0x87,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0x90,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_svc_handler +1
        .word 0
        .word 0
        .word _pendsv_handler +1
        .word 0    @_systick +1               @ 15
        .word 0     @ _wwdg +1          @ 0
        .word 0     @_pvd +1            @ 1
        .word 0     @_rtc +1            @ 2
        .word 0     @_flash +1          @ 3
        .word 0     @ _rcc + 1          @ 4
        .word 0      @_exti0_1  +1      @ 5
        .word 0      @ _exti2_3 +1      @ 6
        .word 0       @_exti4_15 +1     @ 7
        .word 0                         @ 8
        .word 0         @_dma1_1  +1    @ 9
        .word 0    @_dma1_2_3 +1        @ 10
        .word 0       @_dma1_4_5 +1     @ 11
        .word 0      @_adc1 +1          @ 12
        .word 0       @_tim1_brk_up +1  @ 13
        .word 0        @ _tim1_cc +1    @ 14
        .word 0         @_tim2 +1       @ 15
        .word 0          @_tim3 +1      @ 16
        .word 0                         @ 17
        .word 0                                @ 18
        .word _tim14 +1    @ 19
        .word 0                         @ 20
        .word 0         @_tim16 +1      @ 21
        .word 0         @_tim17 +1      @ 22
        .word 0          @_i2c   +1     @ 23
        .word 0                         @ 24
        .word 0           @_spi   +1    @ 25
        .word 0                         @ 26
        .word 0         @_usart1 +1     @ 27

_start: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 rcc
        ldr r2,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2]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1, = 0x110002     @HSE-PLL 6
        str r1, [r0, # 0x04]
        ldr r1, = 0x1090001
        str r1, [r0]
dengrc:
        ldr r1, [r0]
        lsls r1, # 30
        bpl dengrc
dengjingzhen:
        ldr r1, [r0]
        lsls r1, # 14
        bpl dengjingzhen
dengpll:
        ldr r1, [r0]
        lsls r1, # 6
        bpl dengpll
        @0x34时钟控制寄存器 2 (RCC_CR2)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34]  @ HSI开14M时钟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ldr r1, [r0, # 0x34]
        lsls r1, r1, # 30     @ 左移30位
        bpl dengdai14mshizhongwending  @ 等待14M时钟稳定
chushihuaneicun:        @ 设置内存里的变量
        ldr r0, = zhengxianbiaozhizhen @ 正弦波指针
        movs r1, # 0
        str r1, [r0]
waisheshizhong:         @ 外设时钟
        @+0x14 #0(DMA),2(SRAM),4(FLITF),6(CRC),17(PA)
        @18(PB),19(PC),20(PD),22(PF)
        @+0x18 #0(SYSCFG),5(USART6),9(ADC),#11(TIM1)
        @12(SPI), @14(USART1),16(TIM15),17(TIM16),
        @18(TIM17),22(DBGMCU)
        @+0X1C # 1(TIM3),4(TIM6),5(TIM7),8(TIM14),11(WWDG),
        @14(SPI2),17(USART2),18(USART3),19(USART4),20(USART5)
        @21(I2C1),22(I2C2),23(USB),28(PWR)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60005
        str r1, [r0, # 0x14]
        ldr r1, = 0x100
        str r1, [r0, # 0x1c]
waishezhongduan:        @外设中断
        @0xE000E100    0-31 写1开,写0没效
        @0XE000E180    0-31 写1关,写0没效
        @0XE000E200    0-31 挂起,写0没效
        @0XE000E280    0-31 清除, 写0没效
        ldr r0, = 0xe000e100
        movs r1, # 0x01
        lsls r1, # 19 @ tim14
        str r1, [r0]

tim14chushihua:
        ldr r0, = 0x40002000
        movs r1, # 3
        str r1, [r0, # 0x28]
        ldr r1, = 300
        str r1, [r0, # 0x2c]
        ldr r1, = 0x60
        str r1, [r0, # 0x18]
        ldr r1, = 0x01
        str r1, [r0, # 0x20]
                                [url=home.php?mod=space&uid=43626]@ldr[/url] r1, = 65535
                                [url=home.php?mod=space&uid=96593]@str[/url] r1, [r0, # 0x34]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0c]
        ldr r1, = 0x81
        str r1, [r0]

io_she_zhi:
@@@@@@@@@@@@@@@@@@@@@@@@@@@@@@@@@@@@@@@@@@@@@@@@@@@@@@@@@@@@@@@@@@@@@@@@@@@@@@@@@@@@@@@@@@@@@@
        @a(0x48000000)b(0x48000400)c(0x48000800)d(0x48000c00)f(0x48001400)
        @ 输入(00),通用输出(01),复用功能(10),模拟(11)
        @偏移0x4 = 端口输出类型 @ (0 推挽),( 1 开漏)
        @偏移0x8 = 输出速度  00低速, 01中速, 11高速
        @偏移0xC = 上拉下拉 00无上下拉,  01 上拉, 10下拉
        @偏移0x10 =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4 =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8 = 端口开  0-15置位
        @偏移0x28 = 端口关
        @0X20 = 复用低
        @GPIO口0(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0x24 = 复用高
        @GPIO口8 (0-3位)每个IO口占用4位
        @ AF0 = 0X0000, AF1 = 0X0001, AF2 = 0X0010 AF3 = 0X0011, AF4 = 0X0100
        @ AF5 = 0X0101, AF6 = 0X0111, AF7 = 0X1000
@@@@@@@@@@@@@@@@@@@@@@@@@@@@@@@@@@@@@@@@@@@@@@@@@@@@@@@@@@@@@@@@@@@@@@@@@@@@@@@@@@@@@@@@@@@@@@
        ldr r0, = 0x48000000 @ gpio_a
        ldr r1, = 0x28000200 @ pa4
        str r1, [r0]
        ldr r1, = 0x40000
        str r1, [r0, # 0x20]
zhengxuanbo:
        b zhengxuanbo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svc_handler:
        bx lr
_pendsv_handler:
        bx lr
_tim14:
tim14ting:
        push {r0-r7,lr}
        ldr r0, = zhengxianbiao
        ldr r2, = zhengxianbiaozhizhen
        ldr r5, = 0x40002000
        ldr r3, [r2]
        ldr r1, [r0, r3]
        str r1, [r5, # 0x34]
        ldr r4, = 4092
        cmp r3, r4
        bcc tim14fanhui
        movs r3, # 0
        b tim14fanhui
tim14fanhui:
        adds r3, r3, # 4
tim14fanhui1:
        str r3, [r2]
        movs r0, # 0
        str r0, [r5, # 0x10]
        pop {r0-r7,pc}

网友A(2017-02-16):
这个版面已关闭了,很少有人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