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什么数字地和模拟地最后要连接在一起呢?

楼主(2016-12-05):
既然把他们给分开了,最后还需要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相连?
是一定最终要连接在一起吗?不连接在一起影响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可能最终肯定会到电源地,到不如直接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可能最终肯定会到电源地,到不如直接相连

直接通过0欧姆或者磁珠相连吗?
我在论坛看了一些,只是说了一定要相连但是没有说出为什么。
最终还是要相连到一起是吧?
谢谢
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哟?

网友B:
任何信号、电源都需要回路。地就是各种信号、电源的回路。没有回路信号、电源就断了。除非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没有任何联系。或者已经用差分线联系(不通过地回路),可以把数字地与模拟地断开。

网友C:
所有电流必须以封闭环路方式流动,最终回到其源头,,,模拟地和数字地在电源处再单点接地呗

网友D:
0欧电阻或者磁珠各有其用途。0欧电阻一定程度上可当保险丝用。磁珠可以抑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信号、电源都需要回路。地就是各种信号、电源的回路。没有回路信号、电源就断了。除非模拟部分与数字部 ...

好的,我等会好好看一下。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流必须以封闭环路方式流动,最终回到其源头,,,模拟地和数字地在电源处再单点接地呗 ...

嗯嗯,感谢。
我好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0欧电阻或者磁珠各有其用途。0欧电阻一定程度上可当保险丝用。磁珠可以抑制干扰。 ...

保险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磁珠一直干扰我知道。
刚刚看了一下,说是可以抑制噪声和限制电流。
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信号、电源都需要回路。地就是各种信号、电源的回路。没有回路信号、电源就断了。除非模拟部分与数字部 ...

这个是金升阳的DC/DC模块,这个地方算是数字地和模拟地接起上了吗?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金升阳的DC/DC模块,这个地方算是数字地和模拟地接起上了吗?
感谢
...

这部分PCB图中的AGND与GND肯定没有连接。楼主想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PCB图中的AGND与GND肯定没有连接。楼主想问啥?

前面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已经问完了。
这个只是想看看我是不是错了,果断错了。
因为我是从师兄的原理图直接导入后画的PCB,我没看到原理图上有AGND和GND连接在一起(有可能是我没有看到)。
等会我再看师兄画的PCB,他的AGND和GND在那里连了的。
麻烦您了。

网友E:
不连在一起就是两个独立的电路,之间没有联系,各做各的工作。
如果你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要做通信,有信号传输,自然要有一个共同的基准。个人认为,理论上,这个共同基准不一定非得是地,但是用地做共同基准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连在一起就是两个独立的电路,之间没有联系,各做各的工作。
如果你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要做通信,有信号 ...

学习了,谢谢。

网友F:
不连在一起才好哪,弄双个双电源供电更好,就是麻烦

网友G: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的参考地
功率地是模拟电路模块的参考地
数字地和参考地一般都是电源地 串磁珠和电感是抑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PCB图中的AGND与GND肯定没有连接。楼主想问啥?

我仔细看了。
是完全独立的两块,所以没有连接到一起。
感谢你的细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连在一起才好哪,弄双个双电源供电更好,就是麻烦

我画的PCB的在原理图上GND和DGND就是完全里的模块,是我想多了。
先入为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连在一起就是两个独立的电路,之间没有联系,各做各的工作。
如果你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要做通信,有信号 ...

我画的PCB的在原理图上GND和DGND两部分就是完全里的模块,没关联到一起。
是我想多了,先入为主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金升阳的DC/DC模块,这个地方算是数字地和模拟地接起上了吗?
感谢
...

这里没有连接的吧,电路板画出来应该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里没有连接的吧,电路板画出来应该连接的

没有连接。
是我自己先入为主了,认为一定要模拟地和数字地接一起。
当两个地为两个独立电路的时候,就可以不连接在一起。

网友I:
其实得看实际电路,处理不好EMI过不了额

网友J:
根据电路需要,也可以分开独立接地

网友K:
分开是为减小数字电路部分对模拟的干扰,最终单点供地,是使两者有同一参供,且两者间影响最小

网友L:
    如果是单独电源供电数字地和模拟地,电路是独立的信号没有关联可以不连接在一起,如果数字模拟电路有关联,数字地模拟地一定要连接起来,在同一块板子上不管哪种方式都要连接,信号回路必须要有地线关联,要不能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M:
电源不独立肯定要连一起的,先分开再单点连回来有抗干扰作用

网友N(2017-02-14):
因为一个电系统只能有一个地呀,但是为了避免模拟数字之间的干扰又必须分成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只能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接在一起了,这里防止两个相互干扰的注意事项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