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几天DAC和ADC工作原理,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望大神通俗概括一下,谢谢!

楼主(2016-12-05):
数模转换就是将离散的数字量转换为连接变化的模拟量。与数模转换相对应的就是模数转换,模数转换是数模转换的逆过程。 有熟悉传感器的吗?

网友A:
ADC:用尺子测竹竿的长度;DAC:照着尺寸再做一根竹竿。

网友B:
新手,不懂这个问题,期待楼下大神解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用尺子测竹竿的长度;DAC:照着尺寸再做一根竹竿。

多谢大神感觉懂了一些。传感器采集信号经过放大,单片机采集,再用DAC输出电流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懂这个问题,期待楼下大神解读

是啊,我也是,一起努力研究下。有空发个传感器参数让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不一定是同一根竹竿,还可以是这根竹竿的镜像或者缩放,因为数字化处理,所以处理的成本降低了,这就是AD和DA的价值。

网友C:
有个概念多用就好了~~~
工程师不是科学家·~~

网友D:
主要是是要理解什么是D,什么是A,了然后会用,你就懂了,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E:
通信用可以看下采样定理。

网友E:
传感器的话更简单,就是一个电信号某一时刻的抽样

网友F:
现在都是单片机来处理,很简单方便,如果你实在是想真正理解内部电路原理的话,我建议你去找本数字电路的教材书来看看,里面有专门讲解模数转换的电路,非常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的话更简单,就是一个电信号某一时刻的抽样

能具体点吗?推荐个典型电路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是单片机来处理,很简单方便,如果你实在是想真正理解内部电路原理的话,我建议你去找本数字电路的教 ...

大神有什么好书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是要理解什么是D,什么是A,了然后会用,你就懂了,也就那么回事

还是不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同一根竹竿,还可以是这根竹竿的镜像或者缩放,因为数字化处理,所以处理的成本降低了,这就是AD和 ...

那信号处理是在AD上处理吗?电位器校准(4-20MA)也是针对单片机采集AD信号校准吗?

网友A:
不是,信号处理是数字化以后由计算机完成的,通常叫做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正式因为用了数字化处理,才降低了成本,这方面你可以学习一下“运算放大器”,没有数字化处理技术之前,“运算”就是这样做的,你看麻烦不麻烦嘛。

书嘛,我是学的94年《电子报》合订本上的补白内容,好像是叫信号处理技术,虽然不是教科书,但是真心写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信号处理是数字化以后由计算机完成的,通常叫做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正式因为用了数字化 ...

太感谢了!!

网友G:
可以看成两者是互逆的。AD就是将模拟的、连续的信号经过采集设备获取后经单片机处理成离散的、不连续的数字信号。这个数字信号的表示方式跟AD芯片的分辨率有关,位数越高,分辨率也越高,能分辨出细小的信号差别能力越强。AD的过程跟采样频率也有关系。一般采样频率越高,那么对模拟信号的获取信息也越大。最小的采样频率是2倍的模拟信号频率,否则无法真实反映模拟信号的真实面貌。而DA可以看成是AD的逆过程,但这个DA效果好与不好就跟AD过程采样频率和采用AD芯片的分辨率有关了,就是因为经过AD过后的信号是不连续的,离散的,所以DA后的信号肯定不是与原来模拟信号一模一样。

楼主:
参考电压Vref:
是芯片内部用来比对转换的标尺,如同我们使用的尺子,因此参考电压要尽可能地稳定,并且尽可能地有干扰穿入,甚至为了精度,需要使用专用的参考电源芯片。不过对于ADC0804这类8位的转换芯片,使用TL431搭建的参考电压已经足够提供精度了。

转换的最大电压:
是有芯片特性决定的,就是最大的允许输入电压,在这个最大的输入电压下转换结果将是FFH(十进制255),所以在设计时,要将采样变量的最大值通过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并且在最大值是芯片能接受的最大转换电压,这样,才能保证在整个变化过程中的变化量都能对应有一个数字量输出。

数字电压:
是芯片对数字电路部分的供电电压,这块芯片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是使用同一个引脚供电,所以不用分开考虑。

不过数字电压也有是数字信号的电压,数字信号,是一种逻辑电平,即表示数字0和1的一个电压值,这根据系统中使用的逻辑电平类型有关,不过一般是TTL电平或者CMOS电平。

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逻辑1)>2.4V,
输出低电平(逻辑0)<0.4V。
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
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CMOS电平:
逻辑1: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
逻辑0:电平接近于0V。
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了解了这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需要我阐述了吧!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帮助,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ADC:用尺子测竹竿的长度;DAC:照着尺寸再做一根竹竿。

这个比喻好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