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序电流二次侧感应信号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12-05):
希望各位前辈赐教 万分感谢

楼主:
各位大神来帮忙解决下问题啊

网友A:
也是电流,只不过灵敏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电流,只不过灵敏度更高。

请问就是和变压器一样的工作原理,只是他改变的是电流吗

网友B:
有负载形成回路才是电流,空载只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负载形成回路才是电流,空载只是电压.

那请问 如何测量一次测的漏电电流大小,我需要显示这个漏电电流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 如何测量一次测的漏电电流大小,我需要显示这个漏电电流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就是和变压器一样的工作原理,只是他改变的是电流吗

是的,测零线上的电流。

网友C:
这个元件的全称是 零序电流互感器  你从字面当中就能理解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你,不是指问题的难易程度,是指回答者心里面难受难为,提问者难以全面理解。我反问一个,电话线提供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220V电源提供的又是什么?一节5号电池提供的是电压能量还是电流的?……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互感器感应出来的有效信号是电流信号,需要通过IV放大电路转换成电压信号进行采集。具体可以电路可参考下图

网友F:
测漏电简单啊,只要将火线和零线电流都采集,偏差大 就是漏电

网友G:
零序互感器厂家一般会给你个最大的负载电阻值,加上这个负载电阻就会变成电压信号,如果Vpp达不到AD转换的幅度,需要加个放大器,放大半波全波就可以,使用软件求电压均方根值,标定个系数就是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