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关于PCB solder和paste 层

楼主:
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paste(粘贴)就是我们拿到板子时候的银白色焊盘。
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说负片输出。
银白色焊盘应该solder,后来就傻傻分不清楚了。
希望前辈详细讲清楚一下,感谢!

网友A(2016-12-12):
paste 层是表贴层,做钢网用的,用于贴片时自动刷锡浆,有图形的地方钢网上会开窗。
solder 层是阻焊层,有图形的地方阻焊上会开窗,露出焊盘、铜皮或光板等。
这两个都是有图形的地方实际制作出来是没有的,所以是负片。不同于走线和丝印层等,有图形的地方就是铜皮或丝印等的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ste 层是表贴层,做钢网用的,用于贴片时自动刷锡浆,有图形的地方钢网上会开窗。
solder 层是阻焊层,有 ...

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错误。我的top solder层的焊盘连接在一起了,那出的板子焊盘就应该在一起吗?
实际上出的板子焊盘是分开的,是top paste的样子。

我感觉还是我理解错误,不明白。
谢谢您的回复

top  (154.27 KB )

top paste

top paste

top  (154.97 KB )

top solder

top sol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ste 层是表贴层,做钢网用的,用于贴片时自动刷锡浆,有图形的地方钢网上会开窗。
solder 层是阻焊层,有 ...

您的意思,paste和solder都是会露出来的。
只是因为我们人工焊接,所以solder比paste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