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邮票孔!无焊接,纯手工安装的物联网核心模块AP7350

楼主(2016-12-05):
鉴于行业应用的覆盖面广,用途灵活多变,很多公司都推出核心功能模块化去解决行业应用的多变的特性。但由于受限于功能以及体积核心模块一般使用邮票孔方式。常见的通信模块(2G,3G,4G)也一般使用邮票孔或者MINI PCIE接口,MINI PCIE接口受限于接口数量(2*26),以及接口座子的高度等扩展功能有限。邮票孔的局限性相信做过的人对它是又爱又恨,贴片的二次过炉,维修的拆卸难,脚距做的远数量上不去,面积做不小,脚距做的近焊接和贴片都容易连锡。我们以邮票孔方式8年经验之后总结创新出了一种新型模块外扩连接方式,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先看下示意图:
从示意图上可以看到VBAT、VBAT_GND、GND、VCHG主供电脚以及大电流相关的脚都通过PCB沉板铜螺母的方式,通过白螺丝或者铜螺丝的连接方式把模块固定到PCB上,信号线以及弱电流的电源脚通过板对板FPC连接线的方式外部扩充,连接线可以通过涂电磁膜的方式提高信号完整性。WIFI&BT&GPS,MAIN 天线,DIV分集天线通过同轴电缆外接天线或者外引天线。具体的效果看下图:

网友A:
简单易用,设计给力!

网友B:
牛X,值得学的!

网友C:
好思路!可以板上锁锣丝,不好生产啊,还有:产品是全金属壳时,如何**?

网友D:
用几个安装孔供电就算新型连接方式?FPC也很常见啊?新型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思路!可以板上锁锣丝,不好生产啊,还有:产品是全金属壳时,如何**? ...

总要有不带金属的地方,IPHONE后面还有白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几个安装孔供电就算新型连接方式?FPC也很常见啊?新型在哪儿?

解决了实际问题,在手持机有限的空间内的确通过组装实现。难不成我非得做成你见都没见过的才叫新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要有不带金属的地方,IPHONE后面还有白带呢?

我这边是做车台通讯的,机器内要找个不带金属的地方还真难为我们了:整机除了面板有点塑料,其它都是金属。。PCB直接锁在金属底盘上,接地、散热、屏蔽一体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是做车台通讯的,机器内要找个不带金属的地方还真难为我们了:整机除了面板有点塑料,其它都是金属 ...

那就从面板部分出

网友E(2017-01-22):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是做车台通讯的,机器内要找个不带金属的地方还真难为我们了:整机除了面板有点塑料,其它都是金属 ...

肯定得有没有金属覆盖的空间啊,要不你的天线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肯定得有没有金属覆盖的空间啊,要不你的天线怎么办。

他这个正好适合你这种壳面积大的情况,因为天线通过cable外接的,灵活高了

网友F(2017-03-12):
生产工艺要求也是够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产工艺要求也是够高的

中等

网友G(2017-04-22):
这种模块化的集成设计,是一种趋势。提高升级效率,节省设计成本

网友H(2017-06-21):
焊接长期可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焊接长期可靠一点。

不存在这种事情,板对板连接器是很可靠的东西了,只是使用等等各方面都有一定要求。

网友I(2017-08-25):
说实话!邮票孔还不如以前那种焊盘焊插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