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FPGA选型

楼主(2016-12-05):
  小弟目前正在学习FPGA,马上要进行实际的设计了,目前实验室使用的FPGA板子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现在希望选择一款具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I/O端口,速度可以达到300-500MHz,请问各位大哥有满足这个要求的FPGA板子吗?暂时不考虑经济问题,因为有经费。。
  PS:可以回答我一下 收发器与I/O端有什么区别吗?我查了很多资料,都只表明了FPGA的收发器有大概2.5GBs这样子。。但不知道是不是IO端口,谢谢各位!

网友A:
io口一般不缺的,FPGA都是几十上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一般不缺的,FPGA都是几十上百个

嗯嗯,是的 但是我没有找到高速的IO口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