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150 外部中断 AFIO问题,求分析

楼主(2016-12-05):
STM32 使用外部中断的话必须开启AFIO时钟。版内搜索关于GD32外部中断各位大侠的发帖,貌似也需要这么操作。

但是,在GD32F130中,如何开启AFIO时钟呢?苦思未果

楼主:
有没有人啊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替代了。但是外部中断还是没进不去

网友A:
你不知道,官方是有例程的吗?照猫画虎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官方是有例程的吗?照猫画虎就OK了?

是的。已经按照官方例程解决。谢谢你

楼主:
教训就是网上的参考代码一定是参考用,要以官方代码为基准。

网友B:
参照官方历程,里面有类似的程序可以开启AFIO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官方历程,里面有类似的程序可以开启AFIO时钟。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训就是网上的参考代码一定是参考用,要以官方代码为基准。

对的。一切以官方为准。我有一次更坑,网上下的库文件都是被修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一切以官方为准。我有一次更坑,网上下的库文件都是被修改过的。 ...

确实是大坑

网友C:
完全可以用STM的库编程,GD和STM不仅是PIN-PIN,还是寄存器-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用STM的库编程,GD和STM不仅是PIN-PIN,还是寄存器-寄存器

我目前用的是GD的库

网友C:
GD和ST的库就是寄存器名称不一样,其它大同小异

网友D:
AFIO时钟?这个我还是第一次注意的,,下去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和ST的库就是寄存器名称不一样,其它大同小异

是的

网友E:
GD有例程的,不出意外的话,AFIO的函数应该还是在sys的库中了。

网友F:
AFIO是复用管脚的还是?

网友G:
建议使用 stm32cube 配置一下。

网友H(2017-04-06):
楼主能否把代码贴出来看看,我的外部中断进入不了
代码如下:

void EXTI7_config(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Para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Para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KEY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CFG, 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8);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 = EXTI4_1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Preempt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Enable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A, EXTI_SOURCE_PIN7);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nable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ntBitState(EXTI_LINE7);
}

static unsigned int i;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ntBitState(EXTI_LINE7) != RESET)
    {
        printf("i=%d\r\n", i++);
        EXTI_ClearIntBitState(EXTI_LINE7);
    }
}

网友I:
外部中断的有总中断的控制的么?

网友D:
STM32 使用外部中断的话必须开启AFIO时钟,,GD32的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