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F

楼主(2016-12-05):
我用DSPIC33F做电流采样,过流驱动继电器,功能运行都很正常,
问题出在我正常下电的时候,故障继电器会有误动,时间大概10ms。
原因分析:可能是在下电的时候电压下降,芯片能正常工作,AD部分电压下降后出现电流偏差造成过流,继电器动作
怎么处理让AD的电源和芯片的电源同步下降,或者让芯片早点欠压复位,但是都不好处理,请大侠们帮忙出招!

网友A:
掉电复位

楼主:
DSPic 好像没掉电复位,复位值也不能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Pic 好像没掉电复位,复位值也不能设置

不是吧,你用的哪一款芯片?

楼主:
dsPIC33FJ64GP706
有BOR欠压复位,掉电后10毫秒内,AD的数据有问题,早成的误动

楼主:
测试在BOR复位前3.3到2.8v芯片正常运行,但是这期间5V的AD出现数据不准,具体怎么飘,没办法看见,造成过流故障动作,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的,帮忙支招

网友C:
dsPIC33FJ内部都有基准电压,监测内部基准,如果电源电压下降,则内部基准的AD值也不对了,测试就会说明板子掉电,可以忽略掉故障信号

楼主:
我用的是电阻分压基准,按理来说,外部电压下降,分压也会同步下降
忽略故障信号,很难在软件上做判断,如果强行延时,会影响装置动作时间(动作时间有固定(20ms内))